[Other] 固态硬盘接硬盘盒,右键为何没有弹出选项?

楼主(2024-01-13):
接硬盘盒弹出似乎比优盘要麻烦一些啊,

优盘右键直接有弹出选项的

网友:
好像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本地硬盘肯定没有

网友A:
不管是机械硬盘还是固态硬盘,接USB硬盘盒都只能点桌面右下角USB图标弹出!

网友:
因为电脑识别到的是本地硬盘设备,不是移动硬盘设备。。在我的电脑窗口里,是和C盘这些一起放在本地硬盘的分类里的。。

网友:
4楼观点是对的,bios里把sata接口热插拔打开,本地磁盘也能在右下角弹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机械硬盘还是固态硬盘,接USB硬盘盒都只能点桌面右下角USB图标弹出!
...

为何优盘可以点盘符弹出?

网友A:
虽然都是USB设备,但是两种设备的接口不同,U盘是主控+闪存组合原生USB接口,插入后被系统识别为可移动磁盘可以直接右键弹出,而固态硬盘是主控+闪存芯片组合原生SATA接口、MSATA接口或者是M2接口,通过硬盘盒转换成USB接口,这就多了一个中间转换的环节,插入后被系统识别为本地磁盘不能直接弹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都是USB设备,但是两种设备的接口不同,U盘是主控+闪存组合原生USB接口,插入后被系统识别为可移动磁盘 ...

有道理,字数补齐,字数补齐,字数补齐

网友:
学习一下,以前也没留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