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电充电宝求破解教程

楼主(2024-01-13):
参照论坛这位大哥的方法试了不行,请问有大哥能教下吗。充电宝不是偷来的狗头保命。短接mos管12针脚没反应。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要收费的,前两天还看见一个帖子,PJ啥充电宝的,收费35

网友B:
直接换块板子我觉得更快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要收费的,前两天还看见一个帖子,PJ啥充电宝的,收费35 ...

感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换块板子我觉得更快捷...

老哥有没有推荐的链接

网友C:
取了电芯,拼多多买套壳子和板子,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了电芯,拼多多买套壳子和板子,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老哥有推荐的店铺吗

网友:
板子不能用,, 电芯也比较烂,,,用英集芯ip5306或者5310方案套件做吧。qc别想了,电芯受不了。

总结:整套进垃圾桶

网友:
直接换壳子和电路板

网友:
拆解一个,很垃圾

网友D:
看上去好像是MCU做的软三合一方案?如果是普通DC DC,就必EN脚,如果软件方案就改不了,
只是这个有 micro usb能给充电宝充电,为啥要破解?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上去好像是MCU做的软三合一方案?如果是普通DC DC,就必EN脚,如果软件方案就改不了,
只是这个有 micro  ...

充电宝不能给手机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