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请教得伟dcf680和680g2的区别

楼主(2024-01-13):
这个感应好用吗?现在买是买680还是买680g2。

网友A:
好用,就是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用,就是太贵。

我查了一下。680和680g2是一样的主机,只是g2是多一块电池的配置变成了两电一充。

网友:
得伟的工具很好用

网友(2024-02-13):
就是差电池

网友:
现在好像都是g2的了

网友:
用了5年了,非常好用,G2当时好像400块左右吧,性价比超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