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拆华为智能体脂秤3 HEM-B19

楼主(2024-01-13):
拆华为智能体脂秤3,型号为HEM-B19

体脂秤大致原理就是测量人体的频率响应,然后依据频率响应、年龄、性别、体重等估计体脂等结果。因此其绝对值都不是很准,但是相对值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正面

主要靠4个螺丝和四周卡扣固定,拆开后可以看到4个应变片负责称重,4个电极负责测量体脂

主板

Wi-Fi模块:
CSM64F02 是由芯海科技开发的,面向物联网市场的 802.11b/g/n Wi-Fi 模组。模组集成了 32 位高速CPU、TCP/IP 协议栈、RTOS、WiFi 射频前端、板载天线,支持 ADC/ SPI/ UART/ I2C/ PWM 等 IO,并拥有封装尺寸小、功耗低的特点,可以广泛应用于智能家电、智能插座、智能健康设备、机器人、工业无线控制等物联网应用。

蓝牙:
CST92F30是一款高集成度的低功耗蓝牙SOC芯片,基于低功耗蓝牙5.0协议栈。芯片内置32位 Cortex-M0 CPU、512KB Flash、138KB SRAM,具有国际领先的低功耗、通信距离和抗干扰性能,同时实现了更低成本。

主控:
CSU18M91-LQFP48,带24Bits ADC、8位RISC、LED驱动的人体称重SOC

主板背面,算是数码管了

可以看到整体是芯海科技的整套解决方案

问题:
静息时耗电特别高,大概一周不到就4节电池没电了。重置后无法连接蓝牙
处理方式:
扔掉

网友:
功能多,当然耗电也就特别高了。

网友:
问题原因:哪里漏电吧,这种体脂秤电池续航不至于连一星期都没有

处理方式:捡回来,修修继续用

网友:
电源处弄个物理开关,要用的时候开起来。
单位解散捡了两个体脂称,一个是斐讯的,送同事了,偏重点,而且坏死0.5跳档的
还有一个就是荣耀的体脂称,用3节7号电池供电,还好是0.1跳档,还能接受

网友:
做工不错啊,加个电源开关吧

网友:
22年26周的主板还挺新的啊

网友:
华而不实的玩意儿~

网友:
哈哈,别浪费啊

网友:
内置Wi-Fi,蓝牙,挺高级的。

网友:
可以改成锂电的

网友:
这个确实做得很好

网友:
买豪车,还加不起油

网友(2024-05-10):
拆的时候,好怕把面板撬碎了呀

网友(2024-07-23):
u1是个什么?

网友A:
应该有漏电,再怎么耗电也不至于一个礼拜就用完四颗电池

网友(2024-08-23):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漏电,再怎么耗电也不至于一个礼拜就用完四颗电池

我有一个和帖主一样情况的华为的秤,就是在某一次换电池之后出现的无法连接蓝牙了,因为他这个数据是的上传app才能计算,我拆开之后安上电池一段时间很快没电,换充电电池很快出现主板上的u1和r17特别烫,特别是r17几乎烫手山了,但是排查不出来啥问题

网友:
和帖主一模一样的情况的,并且这个型号出现这种问题并不在少数,并且售后是不会修的,在保就换,不在保只能再买一个了,安上电池很快就没电,并且u1以及 r17出现特别烫的情况,请问有哪位大佬指点指点

网友(2024-10-23):
Y1是什么件儿,烫手,有大佬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