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小白自学51单片机,按键与灯1

楼主(2024-01-13):
这个程序我想要实现的功能是:
K1点亮LED1  K2点亮LED2 两个灯只要有一个亮LED3就要亮,
然后就是定时部分,单独按K1 就亮LED1和LED3  10秒后灭,
单独按K2  就是LED2 和 LED3亮, 10秒后灭,
假如按K1过  6秒后再按K2 那LED1亮10秒 LED2也是亮10秒,LED3亮了16秒。

参考了各位热心网友的建议,用我能理解的方式写了一下,实验板验证符合想要的功能
用一个定时器中断产生1秒定时,K1和K2 按下时产生一个标志位,计时到10秒时再清标志位
led函数判断标志位,点亮相应的灯

代码如下

网友:
我理解,你按键松手LED就变了。

网友A:
led3  led6 亮的正常吗?
另外,定时少了50毫秒

楼主:
有处错误要改正一下,两个按键公共的灯要用 或
用来下载的小本本太小了,所以我用大电脑写好程序再用U盘转到小电脑上去烧录,
发贴时是大电脑上截的图,没有改正
大电脑是WIN7驱动有点问题,所以用了一台xp的小电脑烧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3  led6 亮的正常吗?
另外,定时少了50毫秒

谢谢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