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伟开关电源emi电感串的这个是什么二级管?

楼主(2024-01-13):
明伟开关电源emi电感串的这个是什么二极管 谁告诉我下吧 实在搜不到啊

网友A:
这个是玻封高压气体放电管,不是二极管,也不是串联,并联在共模电感上用做掉电时共模电感的反电动势吸收~

网友:
楼上普及知识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玻封高压气体放电管,不是二极管,也不是串联,并联在共模电感上用做掉电时共模电感的反电动势吸收~ ...

谢谢大佬 我说怎么都找不到这个元件叫啥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玻封高压气体放电管,不是二极管,也不是串联,并联在共模电感上用做掉电时共模电感的反电动势吸收~ ...

这个是玻封高压气体放电管

有datashee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玻封高压气体放电管,不是二极管,也不是串联,并联在共模电感上用做掉电时共模电感的反电动势吸收~ ...

如果不是二极管,为什么用的是二极管的标识D4?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不是二极管,为什么用的是二极管的标识D4?

有人喜欢叫坎肩,有人喜欢叫马甲,没有为什么不为什么,因为他喜欢用d来表示谁也拦不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 我说怎么都找不到这个元件叫啥呢

其实这个问题有很多人提过,我也回答了不止一次,论坛里就有相关问答,仔细搜索就会找到。这个元件其实非常常见,它和二极管最大不同就是中心有一圈丝印标记,内部有明显的放电结构。但是用在共模电感上的例子不多,一般都是电阻吸收,rc吸收居多,甚至可以没有吸收电路问题也不大~

网友:
各楼说的都对,就是这么个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问题有很多人提过,我也回答了不止一次,论坛里就有相关问答,仔细搜索就会找到。这个元件其实非 ...

主要它标注D 太虎人了 我都蒙了 我说这是哪来的新型二级管呢 找了一大堆二级管的帖子 都没有 没办法才求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