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个cisco ap

楼主(2024-01-13):
外观,

掀开天灵盖,

散热看着不错屏蔽也挺好,挺重

楼主:
两层,一层屏蔽一层铝板,

楼主:
主板的一些细节,拆开屏蔽罩看看,可惜是个百兆的哎

网友:
看着做个不错的。

网友:
看电源部分就知道,功率蛮大的。

网友:
用料挺足做工不错

网友:
商用的AP做工都挺好的,新的价格太贵,二手的一般都有点年头了,技术老旧一点,另一个耗电也挺大的,常规的一个要七八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千兆的吗

应该不是

网友:
AP做 工用 料看着不 错

网友:
看起来不错,做工是可以的

网友:
屏蔽层做的不错。

网友:
老物件,无线应该是百兆的,除了稳定没什么搞头。

网友:
堆料无极限

网友B:
网络设备再重都没用,关键还是看技术,linksys被坑过单位家里不再使用任何思科产品,华为反而表现相当理想

网友:
cisco是思科的产品,linksys后来被belkin收购了不是真正的思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络设备再重都没用,关键还是看技术,linksys被坑过单位家里不再使用任何思科产品,华为反而表现相当理想 ...

碰到bug了?一般思科还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