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请教7KW充电桩改成即插即用

楼主(2024-01-13):
请教7KW充电桩改成即插即用,这个充电桩是买车时送的,充电枪插上车 点遥控器就能充电,以前一直这么充,电价是全天0.51一度电,可是今年一月一日,电网公司实行了分时计价 7-23点收费0.61一度电 23-7点收费0.31一度电,无奈启用小车的预约充电功能,居然不能用,现在的想法是想改成即插即用的,通电就启动充电 然后在充电桩的前段装一个wifi空开 可以定时 计量
充电桩主板为下图    主板下面那个弹簧天线应该是遥控器控制板,红黑线是5v应该是给遥控器控制板供电的,我尝试短接绿黄线 但是并不能启动充电,请教大神们要怎么改?

网友:
这是用的220V?板子上面一溜是开关电源,左边两个白疙瘩是继电器?

网友:
输入输出直通得了,这是个220V交流慢充桩

就是那两个白色最大的方块继电器

网友:
不知道直通后还能不能充满电自动停止?

网友A:
万用表电压档,黑笔接遥控板黑线,红笔接黄线,按下遥控器,看黄线电压变化,再用同样的方法测一次绿线电压变化,接下来楼主就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电压档,黑笔接遥控板黑线,红笔接黄线,按下遥控器,看黄线电压变化,再用同样的方法测一次绿线电压 ...

我擦 我咋没想到呢,我明天去试试,我试的是 万用表搭在黄绿线上,按遥控器有0.4v的电压,汽车启动充电,然后电压归零

网友:
这意思是黄绿线直接控制了充停的过程吗

网友:
顺着电路找肯定是那一路继电器控制的,短接掉即可

网友B:
有没有可能,黄绿线是通讯线,,485或者232啥的

网友:
感觉还是找厂家把预约充电搞定最适合……
不如改造遥控器?晚上7点帮它点一下?

网友C:
改遥控器才是最简单的,给按键线引出来,随便接个定时器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黄绿线是通讯线,,485或者232啥的

应该不会舍得吧

网友:
"充电枪插上车 点遥控器就能充电,以前一直这么充".到时间就遥控开充。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遥控器才是最简单的,给按键线引出来,随便接个定时器完事

请问要怎么改呀,

楼主:
打电话给厂家 说刷程序就可以改成即插即用,费用180 来回邮费自理 我擦,黑呀

网友(2024-03-01):
里面这么简单?不是直流输出吗?整流滤波部分没看到啊?

网友:
60-70买一块即插即用的板子换上。

网友:
按道理黄绿短接就行,应该是通用的,可以接蓝牙小板,刷卡,遥控,WiFi等模块。

网友:
看着有点像循道的,我也想改,厂家也是说刷程序收费,还在琢磨呢

网友:
现在的新能源汽车有保护机制,插无电的枪,车会检测到,然后车里会断开充电
我看他们都是把枪线里加个继电器,就是插枪,车检测的结果是没插枪,然后充电桩上电后,继电器闭合,枪的检测电路工作,这时候车检测到插枪了,开始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