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Micron] 小白求问,JMF670H寿命问题,开卡没有改变寿命

楼主(2024-01-13):
开卡前写入也不多,寿命10%,开卡后还是10%,是那个软件CrystalDisk问题,还是就是真实的寿命了,另一个软件是100%,到底哪个准????

温度也不对,冰冰凉,不可能有40度

用014版本能开,用027报错can't open,是固件不匹配?谁有全的027版本分享一下

网友A:
CDI看JMF的不准,我的667H的情况也是跟你的差不多。具体得用JMicron Utility看SAMRT选项卡里,右边的Erase count的数值,就是全盘擦写的次数。但是如果重新开卡了,会清零,那个Erase count会变成0,得在开卡之前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CDI看JMF的不准,我的667H的情况也是跟你的差不多。具体得用JMicron Utility看SAMRT选项卡里,右边的Erase  ...

原来如此,这是现在的,完全看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这是现在的,完全看不懂

第二张图,右边,你现在的erase count=1,正常情况下,没重新开卡前,这个数字是比较大的,就是全盘pe的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张图,右边,你现在的erase count=1,正常情况下,没重新开卡前,这个数字是比较大的,就是全盘pe的 ...

之前不知道要用专用的工具看,这个是坏笔记本拆的,以为寿命到了,就找了工具开卡,结果还是10%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不知道要用专用的工具看,这个是坏笔记本拆的,以为寿命到了,就找了工具开卡,结果还是10% ...

大胆用吧,这东西一般等到你讨厌它了,它也用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胆用吧,这东西一般等到你讨厌它了,它也用不坏

用014版本能开,用027报错can't open,是固件不匹配?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014版本能开,用027报错can't open,是固件不匹配?

查询得知,网上公开有的只有tsb版,也就是东芝的,027版没有IM(镁光 intel)版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