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高端万用表之189A测试

楼主(2024-01-13):
无论胜利还是优利德,但凡厂家觉得好的都要蹭一下福禄克的热度!所以,你还说国产表好?连厂家自己都不自信要蹭人家热度!我们就别指望他能多好了!至少整体上综合来看,还是很大差距!
胜利189A比福禄克187/189还要大,很厚很重!手感也挺皮实的!据说能胜任新疆沙漠的恶劣天气(我记得是说的这款?可能得益于转盘密封性不错)
特色:支持低通滤波,电阻挡分辨率可以到1mΩ,支持热电阻,热电偶测温,这些是福禄克187/189不具备的!交流电压挡频响高,基本上跟福禄克289差不多水准。
缺点:慢速模式慢的你想砸了表,快速模式有些挡位也没快到哪里去,尾数狂跳,而且,有些读数会跳四五个字,即便是慢速大部分情况下也跳的厉害!
频率挡量程太小,好像最大是100kHz量程!
通断挡反应奇慢!
总结就是:又贵又不好用!
拆机就不拆了,朋友的朋友的表,而且有网友以前也拆机晒过了!再加上测量体验不好,没有拆机欲望了!

以下照片某些精度测试采用了抓拍技术,看看就好!

网友A:
要想稳定点,打到慢速档,这个电阻电压精度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想稳定点,打到慢速档,这个电阻电压精度很不错了。

慢速也是跳,而且,比如测10V跳一个字,测50V会跳三四个字!

楼主:
忘了测翻转误差了,虽然不是福禄克,但是既然叫189,那翻转误差是必测项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慢速也是跳,而且,比如测10V跳一个字,测50V会跳三四个字!

我的是189老型号,慢速感觉跳一二个字。但是,4282稳定也没有那儿快。VC189感觉电阻档精度很高,电阻档的温漂也很少,可能是他家用的陶瓷电阻不错。这个表只能用来鉴定下三位半表,想用来作为主工具,那是急得要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忘了测翻转误差了,虽然不是福禄克,但是既然叫189,那翻转误差是必测项目! ...

大师,前不久在海鲜市场看到一个卖4282的,那人似乎会校4282,他所卖的4282与他的校准仪真的是一字不差,不知道是不是你所说的那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师,前不久在海鲜市场看到一个卖4282的,那人似乎会校4282,他所卖的4282与他的校准仪真的是一字不差, ...

闲鱼确实看到有人搞到了校准方法。目前我还没有确切消息!

网友:
国产表还需努力啊。

网友B:
相信国产的会越来越好的

网友C:
大佬,当时我说寄过去你玩,你说不要,现在又折腾来了,这表最大缺点就是耗电,慢,我手上那个档位拔盘比F289还顺畅,我真的喜欢这表,这表在沙漠严格测试过,比F289更抗摔。我那个除了50欧档跳外,其它都很稳,哪里拿的,我是官方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信国产的会越来越好的

国产表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佬,当时我说寄过去你玩,你说不要,现在又折腾来了,这表最大缺点就是耗电,慢,我手上那个档位拔盘比F2 ...

转盘手感我觉得一般,但是貌似密封性不错。都是网友发来,强烈要求测试的!实测跟我猜测的差不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189老型号,慢速感觉跳一二个字。但是,4282稳定也没有那儿快。VC189感觉电阻档精度很高,电阻档的 ...

胜利的189,189a多年不校准能这样精度也是非常不错了,不知道为什么胜利非要把切换档位时间做的那么慢,这个系列的表有2个小问题,就是电阻档需要开机几分钟测量5m欧档位才准确,还有就是胜利厂家出厂校准实在是有点差强人意,按道理这种可以一个档位单独量程校准的方式可以做到一字不差,是最简单的,福禄克189的校准简直太折磨人了,287这种只能全档位校准的表,500k量程十几年如一日的显100.06k,我也发觉福禄克多年的稳定性很大一部分是靠当家的排阻来支撑的,没有用排阻的超差情况也是满天飞,胜利这种用当家的排阻,稳定性还真和福禄克齐肩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胜利的189,189a多年不校准能这样精度也是非常不错了,不知道为什么胜利非要把切换档位时间做的那么慢, ...

兄台真乃表界后起之秀,玩得很有心得。。。玩了几个表后,感觉精度太难调了,温漂也很难解决,鄙人已经慢慢淡出。。。日常修个东东,快速的VC70D足够胜任,不行就9806补位,再不行上189,4282,后者一年都难有一次机会。

楼主:
给你们看一下视频转的动图!
同一量程下:测量1V和5V
同一量程下:测量10V和50V
从视频可以看到1V和10V很稳,最多跳一个字!
但是,5V和50V跳的特别欢快!几个字的来回跳!

楼主:
测量5M电阻,注意看右下角相机时间水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兄台真乃表界后起之秀,玩得很有心得。。。玩了几个表后,感觉精度太难调了,温漂也很难解决,鄙人已经慢 ...

我还真不是玩表,基本上很少玩的,就是习惯性的买来用一次就放在仓库里吃灰了,上次发的帖子就是电池都忘了拿出来漏液了,呵呵,主要他妈的是去年看到天空站上居然用的是胜利86e,感觉那些科研单位简直和是整天吃屎长大的狗没啥区别,我也就在想在各个论坛里哪怕整天骂和互喷,主流也是解决问题的,也是好的体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还真不是玩表,基本上很少玩的,就是习惯性的买来用一次就放在仓库里吃灰了,上次发的帖子就是电池都忘 ...

估计也就是用个表测下正常与否,那些设备也未必需要电压精准到千分之一,只要稳定可靠就行了。86e拨盘接触良好的情况下可满足绝大多数问题。之前在央视看新闻,有的重要设备中还用宏大的9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