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维修被误插380V烧了的大有充电器

楼主(2024-01-13):
大有的充电器,充电电流大约2A,被插到380V上烧了,拆开量了下就前级烧毁,更换保险丝、热敏电阻、电解电容和桥堆后就正常了。

网友:
电容开口了

网友A:
电容怀孕了

网友B:
翻个面,背面有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翻个面,背面有料

对,桥堆、主控芯片等贴片元件在背面,上次拍漏了,下次拆了再拍补上

网友C:
220Ⅴ插头能插到380Ⅴ上面去吗?真奇怪,怎么做到的?

网友:
竟然没烧开关管

网友:
三相电,能插入吗?

网友:
这不叫怀孕,这叫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20Ⅴ插头能插到380Ⅴ上面去吗?真奇怪,怎么做到的?

工地上有普通插板接着380V的,可能电焊机之类用的,别人没看就插上去的,马上就烧了

网友:
悲壮的电容。

网友:
缩水有,安规电容共模电感都省了

网友:
电解电容已经爆开啦!

网友:
大有的产品做工还不错

网友:
烧的还不算太多

网友:
用料简单,起码坏了容易换

网友:
我的路由器电源插到380V上,板子都烧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容怀孕了

快要生了

网友:
电容后面的没坏,说明电容最薄弱,瞬间就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