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给博士壁挂炉加装烟气回收装置,起到节能减排的作用

楼主(2024-01-13):
又到冬天了,地暖开起来了,每天好几十的燃气费蛮心疼的,

去年就想在烟囱上加装回水管,吸取一下排气的高温,
排气的温度很高,就这么排放出去太浪费了

今年在网上找了好久,先是找到了这个万和壁挂炉的配件

拿回来研究了很久,壁挂炉里没有空间改进,装在烟囱上要做个外壳,工艺很复杂,
找了周边加工不锈钢的店面,没有钣金设备,很难折边,后来就放弃这个了
后来去咸鱼上找啊找,突然发现万和热水器上有个配件我应该能用上,立马下单

看起来口径和壁挂炉能对上,就是里面的水管不如之前那个多,而且口径是4分的
淘宝上下单6分4分的变径接头,不锈钢软管、弯头等附件

拆除回水管道,将这个装置的水管传入回水通道

将管路连接完毕,检查无渗漏后,打开补水阀门,给管道补水

将压力补充至1bar左右,补水的时候,管道内的空气会通过壁挂炉上的自动排气阀排出去

就是这个装置,看着比较旧,都是铜绿 旁边的钉板是防止家里的喵星人在壁挂炉上睡觉用的
话说这喵星人除了不在自己的窝,其他哪里都能睡

全部安装完成,点火测试,经过5分钟燃烧,烟气回收装置的进回水温差有3-4度,达到了预期
另外排气温度也下降了,从原来的100度,下降到60度左右

排气余温得到了有效的利用
下面这张是壁挂炉正常工作时的进回水温度

接下来连续测试几天,看看节能情况

网友:
没用过地暖的围观一下

网友A:
厉害,配件多少钱,我是贝雷塔26kw的想参考学习下

网友:
真是能人啊呵呵

网友:
我想知道投入产出比咋样...

网友:
理论上应该更节能了。这个还更直观,能够看到水温提升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配件多少钱,我是贝雷塔26kw的想参考学习下

配件没多少钱,管子加接头不到50,那个万和的配件80,主要搞起来太麻烦,折腾了整整一下午。

网友:
有效的节能方法

网友:
一年能省不少·钱呀!

网友:
牛掰牛掰,真是能人

网友B:
能量二次回收不错不错,福禄克热成像口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量二次回收不错不错,福禄克热成像口水啊

感谢大佬来捧场

网友:
利用能源是一种美德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利用)空气(燃烧后的高温废气)能啊,历害了!

网友:
这个排气的温度竟然有100°?我家里1级能耗的燃气热水器的排气管可以用手摸,不热,估计不超过50°

网友:
俺以前买的万和带冷凝的热水器就是这个原理,排烟管处手抓着都不烫

网友:
热成像的,不错仪器

网友:
这个还是有用的,要是在工业锅炉上,这玩意叫做省煤器或者废热锅炉。

网友:
一直有这样的想法,用不锈钢螺纹软管排管,装在一个不锈钢盒子里,盒子开孔串接在燃气排气口,不锈钢螺纹管接在热水器冷水进口,等于利用排气的余热预热热水器进水。不过这个要结合装修,隐藏在吊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