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原来白光TX1烙铁头上的凹槽是这样用的

楼主(2024-01-13):
上个月很多坛友开始玩白光tx1烙铁头,大家发现这个烙铁头上面有个凹槽,刚才没事看了看白光官网,原来上面有介绍

本来这个烙铁头是给焊接机器用的,配合白光fu601控制器,现在改成白菜白光真实惠好用

楼主:
这个系列的烙铁头外形一样,但功率不一样,大家注意。TX1是140w,供电24v,TX2是260W,供电29v

网友A:
这个焊咀只有焊直插件好用,而且还要把引脚剪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咀只有焊直插件好用,而且还要把引脚剪短

应该就是应对特定工况的专用型号~

网友:
想起来我手里也有当年论坛淘的几根阿波罗焊接机器的头子

网友B:
哦, 这可以自己锉一个出来

网友:
小豁口还有妙用

网友:
不知道那些元件要那么长的脚干什么?最后那些脚都被剪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哦, 这可以自己锉一个出来

关键自己挫出来的没有镀层啊

网友:
平时焊接,我还是认为刀头好

网友:
原来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自己挫出来的没有镀层啊

再用白醋镀一层镍或铁就行

网友:
学到了,又扩大了认知。

网友:
以前焊特殊引脚,自己磨过类似的异性烙铁头,是老式的紫铜内热头

网友:
原来的老式是自己割个口

网友:
这个也可以自己做一个

网友:
大热容能化大锡块,,就是这DR16上锡面小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 这可以自己锉一个出来

挫出来的没有镀层,不好上锡

网友:
本来就是这样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焊咀只有焊直插件好用,而且还要把引脚剪短

感觉折弯90度的也可吧,比如电磁炉上高压电容的引脚都是弯折后贴板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