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ZT-703S 3in1示波万用表的体会

楼主(2024-01-14):
盼了又盼的双通道示波万用表终于到手了,仔细把玩了几天。万用表部分没什么好说的,精度不错,尤其是电阻档更是精准,很满意。
示波器部分各位大佬已介绍多次,就不啰嗦了。实际使用中有些体会,和仪友分享一下。双通道自动触发模式,两个波形是一上一下,看起来是漂亮。可是每个波形偏小,真正比较起来不是很清晰。要是自动模式两个波形水平线一样,波形默认幅值再高一些,比较起来会更清晰明了。
再一个就是XY模式,默认显示就是屏幕的4分之1,简直就是偏安一隅的感觉。要反复调节多次才能显示为居中的一个波形。
另外就是数值显示内容,有一个频率计,还有一个频率,令人费解,用信号发生器的正弦波测试了一下,数值还不同。截图附上大家参考一下。
结论,时代技术的发展,把原来的不可能变成了现实,三合一的示波万用表确实很方便,值得推荐。

网友:
楼主后面的图是在做李沙育吧

网友:
莫名其妙的bug太多了,严重影响使用体验。最影响使用的还是AUTO功能。

网友:
最后一段话,有点替厂家吹了,多合一的手持示波器不是新鲜产品!众仪最大的贡献是它能把价格拉下来。价格对于要求不高的个人用户来说是很敏感的。

网友:
不错,是好表。没有示波器的话就买一个

网友A:
真是沮丧,前不久我才买的702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是沮丧,前不久我才买的702

别这么想,早买早享受,产品更新换代很正常!

网友:
玩具终究是个玩具!

网友:
看 eevblog 说  703s 可以 UART 传输万用表读数,这倒是十分可玩的功能

UART if you switch it to ON is supposed to display Multimeter readings through the COMM port.

网友B:
楼主可否测一下,这表能不能测量两个波形的相位差,我有这方面的需求。
去问了卖货的,对方也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否测一下,这表能不能测量两个波形的相位差,我有这方面的需求。
去问了卖货的,对方也不清楚。 ...

光标测量能满足你的要求不? 703支持光标测量

网友C:
有两个方式测量频率,一个是硬件频率计,另一个则是通过屏幕的波形数值来计算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方式测量频率,一个是硬件频率计,另一个则是通过屏幕的波形数值来计算频率。

看我的截图,是703的功能,有些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的截图,是703的功能,有些bug

频率计在屏幕没有显示完整的波形也可以显示波形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否测一下,这表能不能测量两个波形的相位差,我有这方面的需求。
去问了卖货的,对方也不清楚。 ...

可以但不方便,精确度也不高。

网友:
这个表的固件还需要继续优化。。

网友:
刚买回来的时候 bug 一堆,后面的固件还好一些

网友(2024-03-23):
测试120M的晶振频率信号能显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