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WS蓝牙耳机电池仓充电慢

楼主(2024-01-14):
  蓝牙耳机M90 PRO V5.3,全英文包装盒说明书,算三无产品吧,带充电宝输出功能。产品标识5V 1A输入,电池仓1200mah。实测发现输入电流只到160ma,输出电流500ma,电池仓电池只有300ma,耳机充电也就够一次多点。
  拆机电池仓主板上两颗芯片一颗无标识,一颗LY3003A,这颗芯片网上查不到信息,请大神帮看看为啥充电电流只到160ma

  发贴到维修达人那边可能没人懂,来这边看看有没大神

网友A:
6脚是凌扬微的低端充放电一体电源管理ic,标称5v1a 和1200mah是瞎写,目测那个蓝皮18650容量最多几百,充电和5v升压都这颗ic控制,这个封装充电电流最大不会超过500ma,r1,r4 vbus采样,r11,c2 输入滤波,目测更改r2阻值就能改变充电电流,但是改了也大不到哪去还会发热。r7,r8两个耳机充电电流检测配合单片机估算电量,无字是单片机负责识别两个耳机充电状态和电量指示,充电仓电量也是它完成。usb 输出就是附加玩具功能,和两个充电仓共用一个输出,带载能力非常有限,带个小夜灯还成,不要打算还充个手机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脚是凌扬微的低端充放电一体电源管理ic,标称5v1a 和1200mah是瞎写,目测那个蓝皮18650容量最多几百,充电 ...

R2是输出耳机充电正极了,C口充电在R1 7K, R4 8K,C2经过R11 1欧后阻值升到29K

网友A:
引用 楼主:
R2是输出耳机充电正极了,C口充电在R1 7K, R4 8K,C2经过R11 1欧后阻值升到29K ...

耳机充电正极是5v升压输出,不是r2,我仔细看了一下r2是5v输出和vbat跨接电阻。你看r2 0402封装能过多少电流,可能是耳机供电输出?耳机充电正极是ic1 4脚,旁边的c1是滤波,你测下看看是不是5v。ic1供电直接就是usb 5v输入(ic1 3脚)中间什么也没有,r1,r4就是vbus检测用于mcu获得充电状态。r11,c2 是ic1输入滤波拆了都没多大影响,只剩下5脚有过孔线路被遮挡,你的图看不出来具体接到哪里,应该是进单片机,如果此脚位是iset设置那充电电流直接受单片机控制,更改需要程序或者修改线路用外部电阻来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耳机充电正极是5v升压输出,不是r2,我仔细看了一下r2是5v输出和vbat跨接电阻。你看r2 0402封装能过多少 ...

R2是3脚和6脚中间的电阻,3脚过孔到反面两耳机正极充电口,6脚到电感。正反面电路板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2是3脚和6脚中间的电阻,3脚过孔到反面两耳机正极充电口,6脚到电感。正反面电路板就能看出来了 ...

这是3脚和6脚之间吗??你是不认得管脚还是不识数?我看你还是别折腾这个了,你条件真不允许

网友A:
引用 楼主:
R2是3脚和6脚中间的电阻,3脚过孔到反面两耳机正极充电口,6脚到电感。正反面电路板就能看出来了 ...

过孔是4脚 5v输出,白点第一脚,第一脚逆时针数会了吗? 第五脚过孔走线被遮挡

5脚背面走线被排线座遮挡,仔细看了应该去到单片机4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孔是4脚 5v输出,白点第一脚,第一脚逆时针数会了吗? 第五脚过孔走线被遮挡

说错脚了嘛,把4说成3了,从左下小点1脚逆时针数脚我还是知道的。昨晚下单一只东磁2600ma电池,准备把电池换掉,实在不行就只能从C口到电池并个4056板子上去,但听说4056发热大,不知道会不会把盒子烫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错脚了嘛,把4说成3了,从左下小点1脚逆时针数脚我还是知道的。昨晚下单一只东磁2600ma电池,准 ...

你这个没资料只能试着改,电流应该单片机控制了,可以试下割断5脚和单片机连接 换个1,2k的电阻对地试一下,如果充电电流变化那就找对了。如果没变化甚至不输出了,那就是en使能端,有可能这个型号充电电流内部固定无法更改,那就没办法了,只能外接个4056之类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资料只能试着改,电流应该单片机控制了,可以试下割断5脚和单片机连接 换个1,2k的电阻对 ...

三无产品算了,芯片厂家都查不到这型号,等电池到了并连4056试试,要不0.16安充2600ma电池那可真是要了命了。另一个耳机电池仓充电电流0.4安充2600ma电池要6个多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没资料只能试着改,电流应该单片机控制了,可以试下割断5脚和单片机连接 换个1,2k的电阻对 ...

从输入插头并连4056充放电保护板到电池后,充电最高0.98A,没到预期的1.16A,有点失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