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ZELCO长颈打火机

楼主(2024-01-14):
这是一个1993年发表的美国打火机,韩国产。

由于时间长远早就已经橡胶件老化充气已经不留不住了。
在扔之前唯一的价值就是拆之

整体的样子,很久没动了。

背面,及其展开的长颈和挂钩

拧下刘颗螺钉就打开了

点火,气盒,气管,地线,点火线,金属点火和气阀联动拉钩都在这张图里了。

去掉金属拉钩和拧松长颈固定螺钉的样子

内脏从壳子里取出

外壳及(前点火推钮,后保险推钮)和挂钩

把铝盖拉开,出火头的样子

点火线路

气路及其气盒

气阀及其调节大小旋钮

继续拆气阀

以为那根白色的是管子,结果是一根纤维棒,(可能是用来过滤的)
谢谢观赏!

网友A:
那根白色棒子几乎每个打火机都有,作用是气化,防止液态燃气喷出来火烧眉毛

橡胶老化小问题啊,拆个普通打火机不就有零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根白色棒子几乎每个打火机都有,作用是气化,防止液态燃气喷出来火烧眉毛

橡胶老化小问题啊,拆个普通打 ...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
换个能充气的气瓶接着用

网友:
真是涨见识了!还有这样的打火机。

网友:
气罐没老化不错

网友:
科技在进步,现在的打火机做的比它更紧奏。

网友:
长脖子,用来给煤气灶点火的吗?

网友:
地线很粗壮

网友:
给煤气灶点火?

网友:
三十年前的东西了。

网友:
这个设计挺有意思的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根白色棒子几乎每个打火机都有,作用是气化,防止液态燃气喷出来火烧眉毛

橡胶老化小问题啊,拆个普通打 ...

印象中,打火机都是通用件,防风打火机有点变化,胶圈都能替换,早期气室比较厚,现在的掉地上容易爆,我还专门买了一个这种长头防风打火机,拆铝合金底灯珠不要太爽。

网友:
这地线在这里面起啥作用?

网友:
用来点燃液化气灶的

网友:
不错,不过国人最聪明
现在都出替换装长颈打火机了
打火机坏了直接替换,
铝合金外壳,可以用到把自己送走,打火机传代

网友:
这种打火机用来点煤气灶很好

网友:
这个打火机做工不错了

网友:
给燃气灶点火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