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法拉电容点焊机均衡板设计意见征求

楼主(2024-01-14):
这两天闲着无聊,又开始搞点焊机了,这次换了个板子但是这个控制板不带均衡功能,然后我就寻思着做个均衡板,在这里发个帖子说说自己的思路和想法。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方案是否可行?
市面上的均衡分为两种,一种主动均一种被动均。被动的话就是通过放电把别的电容或电池的电压放到整串电路中电压最低的那个电容或电压的电池的电压。这就会导致你充进去的电会白白被电阻浪费,然后我就把这个方案舍弃了。另一种主动的是通过升压电路把电路中高电压的电池电压升到充电电压给那个电压低电池或电容等到它的电压充到和别的电池差不多的时候就断开给他的充电,这种是通过高电压的电池给低电压的电池充电,这样的好处就是能量的浪费很小,但是电路设计复杂,市面上的均衡板大部分都是被动均衡,在上面看到的大的贴片电阻或水泥电阻就是用来放电的,主动的均衡板在电容这个领域上用的很少,想想自己的那点实力手搓的可能性也不太大。之后想来想去想到了以下的方案
家里的旧的手机充电器比较多,拆两个出来之后通过降压电路,把电压降到2.8伏,然后直接接到法拉电容上,相当于时时刻刻都在给他充电,但是满电的电压是2.8伏,所以不会存在过充的问题而且因为随时都在充电,两个充电器的电压都是2.8伏,最后两个电容的电压也就会变成2.8伏。然后就是在做一个过压的保护电路,我想的是使用运放制作,在它的正向输入端连接一个电位器,之后电位器的上面那一个端连一个差不多1k的电阻用来限流,然后从点焊机控制板的12伏隔离电源那里取一个电,负极连到电位器的第三个角正极连到电位器串的那个电阻上面,相当于组成了一个分压电路,之后把运放的负反馈端连接到电容的正极之后去调整那个电位器调到一个过压保护的电压,比如调到5.8伏左右,这时候如果电压大于了5.8伏,运放的输出角位就会输出一个低电平,把这个电压给到驱动mos管,然后把驱动mos的,输入和输出也就是第二角和第三角,在第三角串一个10k的电阻,然后把电阻的一端连接在功率mos管的第一角,然后把驱动MOS管的另外一个角连接在功率mos第三角,驱动管的一三角之间接一个10k的下拉电阻。然后再功率mos管的,第一个角串一个20k的电阻,接到12伏的隔离电压。这个时候整个电路的工作模式就是当电容的电压大于了运放的正向输入端电压,这时候运放就会输出一个低电平,然后驱动mos就没有了电压又因为有一个10k的下拉电阻所以它会关闭,他关闭之后功率mos管会因为有一个20k的电阻给他一个驱动电压然后他就会导通,这个时候把功率管后面接一个电阻大概十多20Ω的样子,但功率要大最好是水泥电阻,一端接在功率管的第三角,另一端接在法拉电容组的负极,之后这个电阻就会给电容放电,等到电容的电压放到了运放的正极输入端电压以下之后,运放就会输出一个高电平这时候驱动mos管就会启动,他启动之后,就会把自己以及那个10k的电阻并联到功率mos管的第一角和第三角,这时候这个10k的电阻就会把它两端的电压拉低使功率mos关闭,然后电阻就会断开停止放电,这个时候就可以实现超压保护,然后电压还可以调整,如果这个方案可行的话,可以用在韩国的lsuc这种2.8伏的电容上,也可以用在那种圆柱形的2.7伏的上面,或者是别的也可以。
这里现在还处于理论方面,这是个人想出来的方案,然后各位大神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或者是有更好的方案可以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