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大单体选择

楼主(2024-01-14):
三元锂40AH的大单体,1688上看了相对便宜些,全线二线牌子大概533一度电,宁德时代约700元一度电,国轩的电芯算二线吧,用在小电驴上搓搓有余,折中选国轩3.7V40AH 单节电芯80元,20串组72V40AH 共1600元,加上200元极空保护板,还有线材壳子等,DIY 72v40AH 约2000出头,不超过2200,价格还是很香的,比起二手锂电池组或者杂牌全线电池组靠谱多了

网友:
比起铅酸还是贵不少,有这个钱可以换几组了。如果不是每天骑行很远,还是觉得不合算。

网友:
锂电池确实比铅酸的爽多了,我的车是锂电池的,根本不用考虑到哪里回来电够不够。另外一辆车是铅酸的,基本上电还有两格的时候就要考虑充电了

网友A:
三元的就算了,自用的话这价格太高了,大单体二手不到1块钱1ah了,拆机的损耗其实有些也不高的

网友:
靠谱多了
能保用5年吗?
成品铅酸电池可以保用2年哦。而这些电池有什么保障??

网友B:
俺在那边论坛买的24块国轩52A的,一致性相当好。就是40A的极空板,现在感觉小了点点

网友:
这样组太贵了,不过用起来省心

网友C:
花钱就是香,容量省心。
想想我只能用免费的二手的Sony18650动力电芯,容量只有可怜的1700mah,搞10并才17AH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在那边论坛买的24块国轩52A的,一致性相当好。就是40A的极空板,现在感觉小了点点 ...

保护板很好解决,主要是电芯不好找,老铁的电芯算下来多少钱一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花钱就是香,容量省心。
想想我只能用免费的二手的Sony18650动力电芯,容量只有可怜的1700mah,搞10并才17A ...

能玩18650的才是高手,焊接技术一定一流

网友B:
引用 楼主:
保护板很好解决,主要是电芯不好找,老铁的电芯算下来多少钱一度

保护板程序限制了只能到40A。电池85一个

网友:
效果爽,成本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板程序限制了只能到40A。电池85一个

我电路800W电机,控制器限流32A,40A保护板足矣

网友:
价格还是很香的,比起二手锂电池组或者杂牌全线电池组靠谱多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三元的就算了,自用的话这价格太高了,大单体二手不到1块钱1ah了,拆机的损耗其实有些也不高的 ...

这个1元1ah哪里能买到,我想搞些组个电池,黄鱼都不止1元1ah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1元1ah哪里能买到,我想搞些组个电池,黄鱼都不止1元1ah

哦,忘说了,是软包铁锂的价,我搞了两组给电瓶车用,目前来说还挺好的,至少比铅酸和三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俺在那边论坛买的24块国轩52A的,一致性相当好。就是40A的极空板,现在感觉小了点点 ...

哪边呀?现在还有吗?

网友:
等下去算算看,锂电还是很香的。我的48v28.8AH的锂电,续航60公里,现在跑了3万公里了。夏天没感觉衰减,冬天续航只有45到50的样子。
如果楼主的方案划算,打算再组一组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在那边论坛买的24块国轩52A的,一致性相当好。就是40A的极空板,现在感觉小了点点 ...

老铁还有车吗?算下来1.6元每AH。质量够硬就值得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1元1ah哪里能买到,我想搞些组个电池,黄鱼都不止1元1ah

黄鱼有少量拆机的电芯1元/安,不过寿命比较堪忧的那种,出厂5-6年的淘汰电芯了,没有入手必要
均价拆机电芯价格在1.5-2元/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