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号称车规级,故障率真高

楼主(2024-01-14):
车机,宣传使用车规级配件,质量真的鱼龙混杂

有屏幕发白晒老化的
有开开自己花屏黑屏的
但基本都会控制在质保外
买车选大彩电还是省下这些钱,花在买家用大彩电
好不好,大家自己合计

大家看个热闹吧

网友:
只能换了,并且非常贵

网友:
后配的山寨机 能用多久就看运气了

网友A:
大彩电搞到汽车上,不知道怎么想的

网友:
车内的高温一般质量不过关都很容易坏。

网友B:
这个确实是车贵级的啊,没毛病

网友:
有些事总得有人先去尝试,对吧

网友:
我记得芯片的温度等级划分一般是3个等级,民用级是0~70度,工业级和车用级是-20~85度,军规级是-40~125度,军规级芯片一般是见不到的,咱就不讨论了,民用级和工业级的芯片价格还是有差距的,要是某些企业为了省钱而用了民用级芯片的话,平常天气是觉察不出来的,冬天冷或夏天热的时候就能觉察出来了。我这边前年冬天和去年冬天有几天特别冷,室外能到-22度,有几个客户的变频器、软起之类的设备放在室外就启动不起来了,送电能显示,就是不启动,拿电暖器烤几分钟就能启动了,而在这几天之外的时候都是能正常启动的,-18度也可以,说明工业设备的芯片还是没偷工减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确实是车贵级的啊,没毛病

谐音梗,扣钱。。。

网友:
吉利新车1米大屏

网友:
这也是冻的吗?是不是液晶不合适低温环境?

网友C:
为什么低温芯片会失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低温芯片会失效

1低温使液晶流动不畅,引起大面积灰屏,雪花
2半导体温度过低,导通拦截电子数据偏移

网友:
哈哈,冬天过了就好了...

网友D:
现在的车机就倒车的时候看看正后方有没有障碍,其余没用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1低温使液晶流动不畅,引起大面积灰屏,雪花
2半导体温度过低,导通拦截电子数据偏移
...

学习了,原来是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的车机就倒车的时候看看正后方有没有障碍,其余没用处。

还可以放个歌,代替手机导个航,毕竟手机屏幕小,carplay到车机大屏幕上还是挺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彩电搞到汽车上,不知道怎么想的

现在很多在电商页面吹的天花乱坠的,到手就像一小作坊手搓的玩意,方案软件都是现成的

网友:
不知昨回事,我不太喜欢中间大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