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拆修一台三星scx-4521F打印机

楼主(2024-01-14):
公司闲置角落的打印机,不知道什么故障。

先上电试机,开机成功,一直显示预热中,蜂鸣器不时滴一声,声音很小。
发现面板贴了一层膜,揭开后不知显示的什么文,应该是水货。
拆机。这个打印机很容易就搜到了拆机教程,先拆后盖,然后两侧的盖板。
拆下后盖,露出了电源板,右侧也有一块电路板,不知是逻辑板还是什么板,左侧也有一块板,可能是控制机械传动的。
拆下电源板,仔细观察,发现藏在散热片下的电容鼓包,这应该是预热时间长的主要原因了。另外面有个盖板合不到位,影响下面的微动开关,观察半天也没找到原因,用纸片把微动卡到位。其它地方不懂,也就不去研究了。
更换后,装机,试机。开机预热了一会,准备就绪,试着打印,进纸直接卡纸。不会修,直接放弃,重新装好扔到角落里。

网友:
比较老的机器了,但再试试,楼主应该能修好!

网友A:
这机器太有历史了,修过一次,不好搞

网友B:
打印机的机械系统出问题不太好修。

网友:
鼓包了应该换掉这个电容,机械的故障多查资料多调试,总会修好的,卡纸很多的搓纸轮的原因

网友:
打印机不好搞

网友:
这个不好修,我有两台,同型号,进纸不停,然后就吃灰了,没打算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的机械系统出问题不太好修。

不是修打印机的专业人员,很难发现机械故障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太有历史了,修过一次,不好搞

改天有空修一台历史更悠久的电磁炉,产地是香港。

网友:
卡纸,这种机械故障不好弄,不熟悉结构

网友:
我的原稿卡纸换了两个搓纸轮好了,

网友:
看到有电容怀孕了,但卡纸肯定不是它引起的

网友C:
SCX-4521可谓三星的一款超耐用打印机了.除了那个电容易坏外,其它机械部件很少出问题.卡纸一般是搓纸轮和分页器不行了.换了就好.
5年前捡到的一台三星SCX-4521,给孩子打了几年作业,现在依旧刚刚的.
刚过完年就开始捡垃圾,楼下废品回收老头有一堆"宝贝"要不要捡回来?

网友:
老的机器了

网友:
如果是第一次维修,需要先在网上查找对应的维修资料,然后再动手修理,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D(2024-02-13):
如果能拿回家,还是值得修修的,看在有分页器的份上。卡纸的毛病,也就那几个传感器、进纸电磁铁的问题,问问度娘,大概率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拿回家,还是值得修修的,看在有分页器的份上。卡纸的毛病,也就那几个传感器、进纸电磁铁的问题,问 ...

第一句是关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X-4521可谓三星的一款超耐用打印机了.除了那个电容易坏外,其它机械部件很少出问题.卡纸一般是搓纸轮和分 ...

这机器简直是个破烂 还超耐用呢 你打作业打的少 觉得耐用而已 这机器20000张的寿命 惠普佳能同时代的机器轻松干个几十万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