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低成本自制无线耳机充电仓(极简版)非常实用建议收藏。

楼主(2024-01-14):
这不是前几天早上从孙寡妇家出来,
捡了一个漫步者Z1无线蓝牙耳机。

没有充电仓,无法充电。
不是充电仓买不起,
动手自制更有性价比。
走起。

马克笔补充液的瓶子,做外壳。

拆个有线鼠标,取下微动开关。

取出微动开关里的弹片,用来做耳机充电的接触片

取一段数据线,剪掉充电接口部分。
穿进外壳。一定要先穿。

焊上弹片。

用热熔胶固定一下。

把进线固定,方便下一步操作。

用胶固定弹片,在胶凝固之前调整好距离
这步较麻烦,需要细心。

把耳机用保鲜膜包一下,防止胶粘到耳机上。

打胶固定充电位置。

检查充电部分是否对齐。

脱模。

插电,可以充电。
到此改造完成。

充了二十分钟,连接手机查看电量。
完美。
(PS:市面上大部分蓝牙耳机的充电电压都是5V)
觉得有用就收藏吧,等你也捡到耳机就可以自制充电仓了。

多谢捧场

网友:
很好的想法,就是做得漂亮点就好了

网友:
关键是要有个孙寡妇家可以去,出门才有耳机捡……

网友:
要是有孙寡妇可捡的话,谁还捡什么耳机啊

网友:
让孙寡妇给你夹着冲啊。

网友:
如何确定正负极呢?不懂就问

网友:
有创意,用鼠标的配件

网友:
前几天早上从孙寡妇家出来

网友:
实用性不错,美观性差点

网友:
简单实用,故事应该更精彩。

网友:
真是个高手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思路也挺好。

网友:
废弃笔杆两侧各钻个窟窿,弹簧片用胶带缠在窟窿处也可以。

T12手柄DIY大法。

网友:
好家伙,这创意真牛

网友:
这摆好姿势,调整角度,对准,插入,不断调整,对接成功,可是个一系列的精确活!!!

网友:
就是太难看了!

网友:
在孙寡妇门口捡到的这只是左耳的吧?回头进屋里看看,右耳的是否落到炕头上了?

网友:
弹片的来源是创意

网友:
蓝牙耳机的充电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以前就用热熔胶拿两根导线做了个座子就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