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南京天宇t21d 拆机加直流电压档校准

楼主(2024-01-14):
天宇t21d 新版本更换了7501方案,不再是以前的0660了。7501方案8m晶振速度快一丢丢,没有了外置存储器,缺少了可玩性。校准方面不如0660那样随意各量程校准,7501据说还有校准次数。

楼主:
出厂精度在误差范围内,直流电压档10v是10.04,5v是5.017的样子,其他档位我没有基准不知道准不准。

楼主:
就校准了100mv档位,直流电压档就会跟着变化。别的档位我没有基准,就没校准。校准后的精度还不错,线性目测还可以。基准是6元包邮的ad584 自己做的基准,没有高位表标定,校准三位半感觉够用了,谁不不能保证一字不差,毕竟几十元的表,能用就行。

楼主:
说下直流电压档校准方法 ,按住hold键开机打到电阻档,等屏幕全部显示后松开hold键再连续短按两次hold键会进入自检模式,屏幕会显示cal。按func可以跳过自检,这时候屏幕会显示mv电压档,这个时候表笔输入100mv电压,屏幕会显示100mv电压值然后短按hold键,万用表会延迟一秒左右滴一声校准值就保存了。然后关机重启就好了。

7501校准不像0660那样各个量程都可以校准,这个表貌似就能校准100mv档,经测试开始跳过自检后,转盘扭到直流电压档屏幕会显示600v 短按func会切换1010v 310v 三个档位,这个不知道怎么校准。可能是要求输入这三个电压值校准吧,我没有这些电压基准就没动他。

100mv 校准需要有100mv 基准电压源,考虑到表的线性和基准电压源误差的问题,校准后直流电压档也不一定会特别准。其实可以考虑保大舍小,我是保证10v 电压精度进行校准的。
比如我这个表测量10v  出厂精度显示10.04v ,高四个字,5v量程按表头6000字算的话,不考虑芯片线性误差和分压电阻误差,理论上讲测量标准5v基准电压源应该高20个字,也就是会显示5.020v。(1000字高四个字5000字应该高20个字,我是这么认为的)实际上这个表出厂精度测量5v显示5.017,考虑到基准源误差,个人感觉是正常的。

校准时输入100mv电压的时候,可以考虑表的误差适当调节输入的100mv电压值。比如我这个10v 显示10.04,高几个字。输入100mv的时候按表屏幕显示也高几个字,我是调节100mv输入电压让万用表屏幕显示100.4mv然后保存。这样测量10v就准了。
以上是个人心得分享,望高手指点!

网友:
有一块在吃灰   手感不错  ……

网友:
够用了就值得拥有!

网友A:
精度还行

怎么校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度还行

怎么校准的?

拨盘过孔设计很有良心!

网友B:
这个比优利德咋样,估计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优利德咋样,估计便宜

拼夕夕四十多块钱,这个方案的牛屎芯片貌似叫7890,是7501的裸片版本,功能一样。看坛友们讲这个方案的表出厂精度都很垃圾,自己校准后精度还是可以的。厂商为了节约成本,内置了otp存储器,限制了校准次数。

网友:
挺好的,点个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拼夕夕四十多块钱,这个方案的牛屎芯片貌似叫7890,是7501的裸片版本,功能一样。看坛友们讲这个方案的表 ...

我咨询过晶华微电子,客服回复我说,芯片出厂并没有校准次数的限制。。。

网友C:
南京天宇的万用表品质究竟怎么样啊,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南京天宇的万用表品质究竟怎么样啊,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还可以吧,以前买过一个钳表328d ,老版本3999计数,电位器校准的。六七年了一直卡电流用,现在还正常。天宇的表性价比不错,没有特殊要求可以用。

网友:
自动表就是好用,自动也是今后万用表的发展方向。

网友:
双12拆块表玩玩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