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万用表改造可充电锂电池供电

楼主(2024-01-14):
自用一头UT71E,9V电池经常没电,换起来太费劲,在外出差时有时候很难找,一直想改成充电的。选过3.7V用boost升压到9V,但是升压后万用表自己的电量检测就没用了,而且boost升压纹波不知道会不会对设备有影响,用boost+LDO试过,纹波满足要求,但是静态功耗又大了点。最后选用3.7 2S方案,选用ip2326专用8.4V锂电池充电管理芯片,最高电流支持1.5A,通过电阻设置。原理图如下

layout后仿真图,两个led要露出指示状态,所以跟typec放一边

打样焊接完成,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嘻嘻嘻

电池仓开孔,露出type c插头。

和稀泥 哥俩好AB胶,不知道什么子曾经曰过:生命在于霍霍,霍霍霍霍,和稀泥。

黏在电池仓一侧,刚刚好

黏好的接口状态,手动开孔大了点。不影响使用。

led填充道光胶,其实就是透明环氧树脂搅和了点道光粉

选用082540锂电池,容量800mAh,两节

上电测试,充电红灯,充满绿灯

装在表里,不做转接插头了,直接焊在主板上,没打算做成经常拆卸结构。

拼装完成,充电测试,IP2326支持QC快充,不支持PD快充,无所谓,芯片boost控制器,自动适应输入电压,5V也可以直接给8.4V锂电池充电。
触发7V输入电压给8.4V充电。。直接接5V也可以充电

上表测试,充电唤醒7V 1.65W,电池电压之前测试时冲的比较满,充电电流设定时1A,快满了自动进入CV模式开始充电,红色指示灯

充满电流降低为30mA,绿色指示灯。

完结撒花,再也不用到处找小卖店问9V电池了。

网友:
电池串联是最佳方案  电压低点耐用  我都是让它自动关机

网友:
我早就用上锂电了,是买无线话筒用的与9v电池一样的外形及充电器

网友A:
最好的方案是3个7铁锂电池串联,保护板都不用装,刚好放到原电池仓。我都用了10年了,几个月充一次电。

网友:
维简C5不错,好评

网友:
我把前几年的论坛福利一元包邮的pos机拆电池出来,组了几个8.4v 2s锂电池给万用表用。充电器用拆了电池的两台pos机的主板外接两个5伏手机充电器做平衡充,电池的质量好自放电小平时用的不多的话一年都不用充电,便宜好用几年了用得好好的

网友:
其实9V锂电一直不难寻,升压主要是干扰,串联主要是低压检测。    一直是应用上的痛点。。

现在最终就是个性化,按照某个表的个性去配一个方案给它,至于通用性就不好说了。有的表单体耐性好,有的就不好,实在是一言难尽。

网友B:
早先万用表采用的2串供电,充电采用单节充。后来嫌麻烦,采用外挂单节升压,加开关通断供电,使用效果还可以,一直使用。

网友:
关机功耗大就安装一个外部开关,因为我就这样4.2V锂电升压板9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先万用表采用的2串供电,充电采用单节充。后来嫌麻烦,采用外挂单节升压,加开关通断供电,使用效果还可 ...

我下面的回帖意思被你前面抢答了。加分

网友:
两个电池串联使用,简单方便

网友:
单节锂电池升压,不用加开关,不接负载低功耗待机……用了10多年喽!

网友C:
两片3.7V的旧手机锂电池串联用了10几年了,大约7.5V时刚好万用表显示电池告警符号,给锂电重新充电。没有用保护板,每次两片电池分别充。

网友:
电池仓开洞有安全隐患,抓在手中测交流电容易手摸到

网友:
我是直接用的12V电源供电。

网友:
锂电池2S串联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的方案是3个7铁锂电池串联,保护板都不用装,刚好放到原电池仓。我都用了10年了,几个月充一次电。 ...

3个7号铁锂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片3.7V的旧手机锂电池串联用了10几年了,大约7.5V时刚好万用表显示电池告警符号,给锂电重新充电。没有用 ...

大约7.5V时刚好万用表显示电池告警符号

你用的数字万用表是哪个品牌型号?

网友:
手艺不 错,改锂电用着方 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