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防爆打火机的外面铁皮真厚真硬,可充气的

楼主(2024-01-14):
比如在车里爆了,不会破坏什么,也不会碎成渣,但是充气效果不好,芯太细,而且是塑料的

网友A:
这不就是普通打火机穿上铁马甲

网友:
就是套上了一个外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不就是普通打火机穿上铁马甲

不,这是"防爆"专利...

=============

网友:
太阳下晒一样爆

网友:
这不是防爆设计吧?几年前买给外甥的就是这种,我觉得就是套个外壳图个时尚。
比起防爆最怕高温起火

网友:
有眼也是一次性

网友:
铁壳好厚啊

网友:
这种防爆,只能防止溅射伤害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不会爆。

网友:
"防爆"专利...

网友:
前天一个打火机聪袋子里面掉出来 直接砰的一声响。碎成渣了,飞好远。有个铁壳子应该会好点

网友:
带套是很安全滴

网友:
马甲接口没焊,炸起来跟手榴弹一个效果,比不加马甲危险

网友:
就是包了个壳子

网友:
普通打火机穿上铁马甲

网友:
这个没毛病啊,铁皮外壳确实有防爆功能

网友:
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并不能叫防爆。

网友:
我买过也是铁皮包塑料,直冲喷灯火焰,烧断尼龙线不会散开。

网友:
套上了一个外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