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个奇葩的假冒128G金士顿双头扩容U盘

楼主(2024-01-14):
这个U盘一直令我非常困惑,我似乎查不到它的YJX02, G19403主控、存储芯片信息。

系统识别信息
设备供应商: CooDisk
 设备名称: A0689

验证实际容量约30G,但存入超过4G似乎就偶尔出现资料错误。
插入USB3电脑不断出现USB插入拔出的叮咚响,插USB2口提示支持USB3。

网友A:
这个就是个读卡器主控,内存卡在USB头里面,因为苹果手机用读卡器主控兼容性最高

网友:
这技术和成本也不低吧

网友:
NB,长见识了,还有这种的。。。

网友:
山上来的东西吧

网友B:
SPI 能存4G 了?肯定不是 NOR

网友:
支持苹果外置优盘的目前好像只有读卡器主控,这应该是个读卡器,内存卡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个读卡器主控,内存卡在USB头里面,因为苹果手机用读卡器主控兼容性最高 ...

感谢,若非你解惑我可能永远不知道它的数据究竟存在哪里,这个真相让我忍不住连呼好几个WC。
仔细观察USB3插头,里面还真有张黑色卡,我用TF卡对比宽度、厚度似乎都一样,推它有点松动。
这个特制的插头没有普通USB3最里面那排接触弹片,这可能是用不了USB3的原因,从缺失弹片的孔看过去黑卡有文字信息(拍不到照片)。
USB3插座尾部确实也有9条信号线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SPI 能存4G 了?肯定不是 NOR

有颗普冉的4M NOR (P25Q40H-UXH-IR)芯片,应该不是用来存U盘内容的。

网友:
和狗啃的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若非你解惑我可能永远不知道它的数据究竟存在哪里,这个真相让我忍不住连呼好几个WC。
仔细观察USB ...

把USB头空的那一半,对准桌子边缘,向下慢慢磕,应该能把卡磕出来,看起来就是插在里面的,你可以整出来换一张不扩容的卡,这样就基本可用了

网友:
这种是不是都是贴牌啊,感觉都长得一个样子

网友C:
找张塑料手机膜,或者透明胶带,插进TF卡缝隙里,想办法把卡弄出来。

网友D:
苹果lighting认证过的好像也就只有读卡器,那个八角小芯片里面放着的数据应该是把内存卡模拟成普通flash的数据吧?跟安国开苹果的E2NAND闪存同理?(个人猜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USB头空的那一半,对准桌子边缘,向下慢慢磕,应该能把卡磕出来,看起来就是插在里面的,你可以整出来 ...

确实是个读卡器,USB2口读取速度能到30多M。可惜兼容性不好,在一台笔记本上总叮咚响,盘符一闪一闪。拆出的卡丝印就写了32G TAIWAN,这张卡插其他读卡器也显示128G,看来扩容的是这个TF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张塑料手机膜,或者透明胶带,插进TF卡缝隙里,想办法把卡弄出来。

我将USB3插座后面那两金属卡挑平就轻松打开了,里面确实是TF卡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苹果lighting认证过的好像也就只有读卡器,那个八角小芯片里面放着的数据应该是把内存卡模拟成普通flash的 ...

可惜那颗芯片上粘了胶,看不清丝印。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需要一颗4M的NOR存储芯片,难道需要保持什么认证数据。

楼主:
手上还有个2015年买的闪迪16G盘插口也是两层的,插头里面能看到红白的倒影光。越来越觉得里面也像张卡,忍不住暴力拆了。结果让人崩溃,也是张TF卡。但卡也是闪迪的正规卡,看起来这个方案应该是闪迪官方的。难怪闪迪U盘识别不到主控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还有个2015年买的闪迪16G盘插口也是两层的,插头里面能看到红白的倒影光。越来越觉得里面也像张卡,忍 ...

牛屎主控,板子脏,焊接后没清洗,TF卡+读卡器组合,怎么感觉假货可能性大呢?据说闪迪假货多。

网友:
那个nor flash莫非存的是读卡器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