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固态硬盘长期不通电,数据是否也有可能丢失?

楼主(2024-01-14):
各位的固态硬盘是多久通电一次呢?

网友:
有可能。固态硬盘有数据保持期限,看b站小飞机的测试视频

网友:
是的。不过时间可能高达数年

网友:
有可能,本来是近几年才有的,没有时间的检验

网友:
时间长了会丢失

网友:
我有块18年的小容量SSD,前几天拿出来看了一下,系统还能正常启动,文件都在。

网友:
金太克的半年不通电,啥也没有。小砖头一块

网友A:
好点的mlc四五年不通电都没事,tlc两三年不通电也没事。时间再长点不通电 会不会丢数据就不清楚了。    至于qlc就别提了

网友B:
不通电,时间久了肯定会丢失,这个时间呢,也是不一样的,闪存的质量、制程、类型、存储温度都会有明显影响的。

通电也不能防止冷数据丢失,因资料有限,只能凭少量资料和测试、经验来做个基本分析判断,通电会主动刷新冷数据的只有少数企业级固态,读取时会刷新读取困难的数据的主要是nvme协议的较新系列的主控,sata和老款nvme主控基本不支持。
内存卡没有去了解过,不做说明。U盘主控太多太杂,目前未测试出有可以刷新冷数据功能的。

典型例子就是:大多数固态,装载的系统会越用越卡

其他:
①对于个人来讲,数据仓储还是建议使用非叠瓦空气机械盘,可靠性会更高,且出现问题后数据恢复的成功率也要高的多
②固态和部分叠瓦机械盘会有trim,误删后若发现不及时,恢复出来的资料就是空白的了。

网友:
肯定会,第一会和闪存的体质相关性最大。第二和主控芯片和配套固件的纠错能力也相关

网友:
理论上会丢失数据,实际上不知道,没遇到过

网友:
pslc轻松30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通电,时间久了肯定会丢失,这个时间呢,也是不一样的,闪存的质量、制程、类型、存储温度都会有明显影响 ...

请教大佬,手里有个46en比如1号写入跑圈数据,冷存到15号校验通过,然后又冷存到30号再次校验通过,那这个冷存期算是半个月还是一个月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教大佬,手里有个46en比如1号写入跑圈数据,冷存到15号校验通过,然后又冷存到30号再次校验通过,那这 ...

46en没刷新数据的功能,算1个月

网友:
引用 网友B:
46en没刷新数据的功能,算1个月

好的谢谢那我明白了

网友:
有人能拿个实际测试数据看看吗

网友:
前几天刚遇见一块海力士的MLC颗粒固态,几个月不用,就掉盘了。

网友:
用的都是mlc固态盘,数据放半年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点的mlc四五年不通电都没事,tlc两三年不通电也没事。时间再长点不通电 会不会丢数据就不清楚了。    至 ...

怎么知道一个固态硬盘是tlc还是q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