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雨后春笋般的内阻仪,是抄袭还是创新?

楼主(2024-01-14):
最近坛子里流行内阻仪,YR1035之类那种贵的不谈,那种数码管的内阻仪,记得一开始好像是坛子里一位叫“大道必成”的坛友搞的,3位数码管,现在还在卖,大概是这个样子:

后来就有一家河北的店出了一款4位数码管的,精度比上面那款高,大概是这个样子,注意其特征,三颗芯片,四个大电容:

再后来就出现另一种4位数码管的,大概是这个样子,也算是四个电容,但是芯片好像多了一颗,左边那两颗应该是驱动数码管的TM开头的芯片:

然后最近又出了一种液晶屏的,看上去比数码管高大上了不少,价格还更便宜了,好像也是三颗芯片四个电容:

这些内阻仪吧,好像虽然电路看上去很像,但又不完全相同,到底是抄袭,还是创新?或者是抄袭的基础上创新?各位坛友你们怎么看?

网友:
一样搞一个回来测试一下  精度不满足需求  退货就行了么

网友:
是好事呀,可选的多了,价格就会下降。

网友:
深圳赛格流浪电子工程师为也不想上班搞点产来卖吧,算法也不复杂,硬件又看的见,搞出来了万一上量呢说不定发财呢,这产品利润高,几十到一百的成本又低,可以上。大概这就是如春笋般应运而生。

网友:
有钱有闲可以搞个测试给大家指个路,耀锐的1035要200多家用一次吃灰一年不划算,急盼大虾出手

网友:
不知道, 反正我不会搞

网友A:
相互抄呗,都谈不上原创

原创电路是恒流源+555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互抄呗,都谈不上原创

原创电路是恒流源+555那个

这不是555电路,应该是用的单片机+运放或者仪表放大器实现的

网友:
最开始是只有内阻值没有电压那种,有电压的后面出来的

网友:
原理也没有谁能完整的解释下,应该算是核心技术吧。最早的我记得是ne555 lm317

网友:
还有好多种的,大概率是看着别人家卖的还好,然后自家借鉴下改改推出。

网友:
耀锐的1035曾有关注过,后坛里有卖“只有内阻值没有电压那种”入手了一个。使用率不高,几十块钱加精度还可以。感觉还是蛮值得入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是555电路,应该是用的单片机+运放或者仪表放大器实现的

差不多吧,单片机替代555发生方波

网友:
不知精度哪个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互抄呗,都谈不上原创

原创电路是恒流源+555那个

成品的基本都不是那个简易电路,成品是外置正弦波振荡器加外置adc采样(rc3563用的18位adc),恒流原理也不是直流恒流源加方波振荡器(那个响应速度跟不上),直接使用交流恒流正弦波振荡器,输出电流也有多个档位,适用于不同量程范围,最大限度提高精度,但是都没有鉴相功能,只适合测量电池内阻和低感抗器件,以尽量忽略感抗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成品的基本都不是那个简易电路,成品是外置正弦波振荡器加外置adc采样(rc3563用的18位adc),恒流原理也 ...

专业解答

网友:
反正我看好了第二个和第四个
第二个是有人对比了,精准
第四个确实高级了一点,关键是价格便宜,我倾向于选便宜的

网友:
DD入手1035后,没多久,这些内阻仪上线了!

网友:
应该是各有所长呀!

网友:
1035 算是个正经表吧,这些都是表头样子,方便了DIY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