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刚刚买了一个9块9撸的,电力电量仪表买来拆开看一看。

楼主(2024-01-14):
单相电能计量模块,这个是低配版,不带485通讯的。
单相电即民用电220V,一条火线一条零线。一般家庭用电、照明用电和小功率设备便使用单相电。三相电是三条火线一条零线。一般是工业用电、大功率设备用电,相电压是380V,相线零线之间电压是220V。
刚刚买了一个9块9撸的,电力电量仪表买来拆开看一看。
wechat_upload170521879665a392ec5499c
品牌是伊莱克
频率是50赫兹
电压是220伏
还有一个脉冲指示灯。
1600imp/kwh
长得像2P的空开。
零火线是上进,下出。

wechat_upload170521879765a392edbb0af
从侧面看到一个电容,0.47K的电容的容量是0.47μF(即0.47微法),K表示该电容的误差是±10%。

应该是阻容提供一个芯片及显示的直流电的。
一个LCD液晶黑白的数码显示屏。
一个红色的二极管,电力脉冲指示。

wechat_upload170521879965a392ef66792
这个就是原理了。从电气性能及结构空间选型要考虑计量模块电流电压的取样方式
通常电流取样方式有锰铜电阻取样和电流互感器(CT)取样,电压取样方式有电阻分压取样和电压互感器(PT)取样。其中电流锰铜取样因锰铜是直接串入输入电路之中,其两端产生的电压差送入芯片内部处理。,因此芯片的地端必和锰铜的一端相连。也就是说芯片的地端是直接接的高压。又因芯片的直流供电电源对交流电压来说就是短路。图中的IM1253B就是电流锰铜取样,电压是电阻分压取样

wechat_upload170521880065a392f0c54c4
从上往下看。有3个芯片。
看不出啥来。
接线比较简单。4根线。
一根零线,一根火线,两根取样线。

wechat_upload170521880265a392f252427
版号:XK182

wechat_upload170521880365a392f3dec99

wechat_upload170521880565a392f5366dc
装上去,通电看看。

wechat_upload170521880665a392f6bb56e

最终完成。右边的几个是有485通讯的。要贵一些。一百多。

网友A:
为何你家安装那么多小电表

网友B:
这是宿舍用的吗,一排电表

网友:
哪里买的?装 这么多有什么用,准确不?

网友:
楼主包租公,羡慕

网友C:
这个价格好便宜呀,成本都不够。

网友D:
可以查电表了,是对付盗电商户的利器

网友E:
看来是出租房,楼主是房东,有钱人啊

网友:
在哪里撸的?给个线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何你家安装那么多小电表

包租公,脚穿人字拖,腰挂一串钥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宿舍用的吗,一排电表

包租公和宿舍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价格好便宜呀,成本都不够。

拼多多或者是哪一个APP用的优惠券。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查电表了,是对付盗电商户的利器

哈哈,你说的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来是出租房,楼主是房东,有钱人啊

果然是你比较聪明。一猜便中

网友:
9.9确实是很便宜了。

网友:
房东来的吧,一般家庭没必要用这么多

网友:
装 这么多有什么用

网友:
这个是哪里买的?我原来家里也装了一个类似的,目的是无聊的时候看看家里用电功率,用了五六年了前段时间居然坏了,现在是满屏显示没反应了

网友:
9.9确实很便宜

网友:
家大业大还是得用点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