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台库存多年的6碟车载CD

楼主(2024-01-14):
   2023年即将过去,偶然发现床底下有一台车载CD机。。。。

   回想起来,还是2015年堂弟拿来的 据说是远在福建厦门的堂妹夫,听说我爱听音乐,就拆掉了新买的车机,带回来送给了我。
   为此,十分感激,网上掏了尾插,装了起来,听音质还可以,唯一缺点是放多张CD碟,会出现死机现象,而且碟片必须等它凉了才能取出,于是被搁置起来。
   后来搬家,差一点就被送去回收站,只是因为妹夫的情义,一直没舍得!
   新年新气象,马上清理房间,才想起来,于是开拆。。。。

   看一看,才发现,用料还可以,低音不错!
   在此,先预祝大家新年,万事顺利发大财!

网友:
现在车机泛滥,上次去废品站看见很多,老板要送几个给我玩,没要。因为拿回来就要清理擦拭太浪费时间,年纪大了也变懒了

网友:
6碟机好复杂

网友:
CD碟比较难找吧?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但是毕竟CD现在已经淘汰了,没人用光盘了,都是智能车机了

网友A:
现在改音响的车主好像没以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改音响的车主好像没以前多了

因为现在的车都自带大彩电了!

网友:
那你这个车机还是有点问题,死机、冷机才能取碟就是故障。

网友:
6碟,这是要在车上开卡拉OK吗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这样的车机

网友:
修修又能用了

网友:
做个外壳装起来

网友:
要玩那种老的车机,还是蛮有味道的

网友:
以前的车机质量应该是不错的,毕竟以前卖的价格也高,现在都自带车机还大屏,特别国产车车机越来越大

网友:
有碟时代常听歌舍不得买碟机,智能时代却不能好好的听完一首歌了,处处要会员。

网友:
这玩意是可以自动换碟吗?怎么换的?

网友:
CD碟比较难搞

网友:
现在不好玩了

楼主:
车机有专门的换碟按键,也可以选数字直接换碟, 音质还不错! 另外有个缺点,就是输入音量太小实在受不了,所以趁此次开拆后,顺便去掉了2颗电阻,AUX声音好多了!该机有个优点,每个选择,音量都可以单独调, 转换起来非常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