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外壳和内芯不一样的声光控延时开关

楼主(2024-01-14):
如题这个是楼主修顶楼的楼梯灯换下来的,这个开关已经使用三年多了一开始以为是这个坏了然后找了其它品牌的也是四线制的声光控开关换上去发现灯还是不会亮。然后一顿折腾灯终于修好了,拆这个开关给大家看一下。最后楼主把这个开关线焊上去了,开关是好的,另外这个灯开关的零线是公用的,但是为什么它还是接了2个线出来是为什么呢

网友A:
这个不错了

有的声光控比你这个还简单

网友B:
元器件越来越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错了

有的声光控比你这个还简单

这个质量是不错,在小区楼道里面运行3年多了,我还有好多就是2根线的声光控开关感觉还没有这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器件越来越少了。

是的都芯片集成了

网友C:
越来越简单了.以前的用CD4001或4011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来越简单了.以前的用CD4001或4011的多.

这个还算是可以了是4线的,还有2线的里面零件比这个还要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