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国产大聪明品牌的电子地锁

楼主(2024-01-14):
这个是楼主第一次拆,拿到手里沉甸甸的然后把黑色外壳取了才发现是智能电锁,更换原因应该是前主人忘记给它充电或者被车撞烂了吧,无非就这几个原因,这个最坑人的地方是用的是拆机的18650电池居然还用了一节电池做配重真的是太没有下线了

网友:
这个地锁是电动的,有电池,还有电机,楼主收获不小。

网友:
锁住没电打不开,主打的就是牢固。

网友:
没电了打不开,怎么玩

网友:
电池,电机都能拆着用

网友:
我家的地锁是用的1号干电池,3节,这种18650说没电就没电了,个人觉得干电池好。
很多人问没电了怎么弄,有个钥匙打开换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
地面的话搞个太阳能的板子加个保护板

网友:
怎么看着像撞坏的

网友:
电子地锁,晚上加班回来地锁又没电了就烦人了。

网友A:
都是人踹坏的或者撞坏的

网友:
多半是被故意破坏的

网友:
还是机械的简单省事

网友:
有多少地锁是不受伤的?

网友B:
蓝色电池是配重块?

网友:
电动的地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人踹坏的或者撞坏的

我这边领导采购的机械地锁都是便宜货,脚一踢就坏了

楼主:
这个网络上卖还卖1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电池是配重块?

也是拆及电池但是没有连线实际供电的就3.7伏一节电芯,2600毫安的  2头有很明显的点焊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