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求助各位朋友帮看下这个MO-1254示波器特殊按键的作用

楼主(2024-01-14):
前几天拿到一台老示波器,应该是辽宁无线电二厂产的DALIAN  MO-1254。面板有些按键搞不清楚是什么作用,请教各位朋友,哪位对此了解。另外这种示波器有没有办法显示瞬间波形?

上图左上角的旋钮B SEC/DIV是什么用途?另外右侧HOLD OFF  LEVEL旋钮的作用还有中间四个按键A    A INT   B   B TRIG的作用。

网友:
网上找说明书

楼主:
没找到,这个太少了

网友:
20多年没摸模拟示波器了,说得不一定对。
我记得这部分是和触发后水平/时间延迟相关,可以用一路探头做触发延迟显示本路或另一路信号。连上试几次应该能猜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