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南京天宇3266ta 钳流表拆机加校准

楼主(2024-01-14):
前段时间入手了一个钳表3266ta ,1999字不支持直流电流测量,外出维修用炮灰表。此表有一点最大不足就是屏幕可视角度太差,正对着看屏幕几乎看不见字,从下方稍微斜着往上看才可以,别的方面还行,毕竟才30多块钱还要啥自行车。有2a小电流档,测漏电比较好使,最小分辨率0.001A。3266td 328d 没有小电流档,最小分辨率0.01A。这点3266ta要有优势。

下面开始简单拆机

前面就不拆了,应该也没啥原件,主要谈谈这表的精度和校准问题。
这块表出厂精度不咋的数值偏大,交流电流误差不大,维修用50A和52A 个人感觉区别不大,也没有交流电流基准,不考虑校准,只校准直流电压档。
这款表老版本应该是7106方案,新款增加了真有效值,方案也改了。目测应该是晶华方案,出厂精度10v 显示10.07v ,问厂家技术人员,不给说校准方法,只说你校准不了,需要专业设备
这几天闲着没事做,就研究了这块表,看着像晶华方案就按晶华校准方式试,最后还真的可以。
说下校准方法,只校准100mv基础档就可以,貌似也只能校准100mv档。关机状态下按住hold键不松手,开机打到电阻档,屏幕显示完全后松开hold键,再短按hold两次,屏幕会显示cal,就进入自检模式了。短按一次func键跳过自检,屏幕会显示mv档,这个时候表笔输入100mv直流电压,屏幕会显示输入的100mv电压值,然后短按hold 键一次保存,表会迟钝一秒钟左右,滴一声后就保存成功了,播转盘关机就校准好了。
校准需要有100mv 直流基准电压源,校准后精度也不一定100%准确,因为这个方案校准点太少,还有芯片线性分压电阻基准源误差等问题,可以直接保常用量程,mv档量程可以让它有点误差。
我这个10v显示10.07 多7个字,10v和100mv都是用1000字量程,那就输入100mv的时候调节下输入电压,让屏幕显示也高7个字就好了,也就是屏幕显示100.7mv 。保存后测量10v 就正常显示10.00v 了。

下面是校准后的精度

网友:
虽然用不到,但要为研究点赞!

网友:
虽然没有这种钳形表,也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东西这个点校准了,其它点又不好,精度不容易全部量程都提高

网友:
这款天宇钳表还是很经典的

网友:
能发现表自校准的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东西这个点校准了,其它点又不好,精度不容易全部量程都提高 ...

是的,这个方案的表校准点太少,精度全靠芯片线性和内置分压电阻精度,没办法

网友:
我也有这个表,谢楼主。

网友B:
我有个钳流表 但是是可以测直流电流的 咋么调  不是这种结构的

网友C:
这钳表就是测个大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钳表就是测个大约吧

交流钳表是互感器原理,理论上讲是可以很准的,大功率电度表计费就是用的互感器。电工维修用卡个电流没有太高要求,再者说电动机感性负载电流根据负载情况电流基本都是突变的,不是很稳定。比如45kw三相异步电机,测得80a和82a都是正常的不影响故障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个钳流表 但是是可以测直流电流的 咋么调  不是这种结构的

看表是什么方案,以前的表电位器校准的居多,现在基本上都是软件校准了

网友:
我也有这个表,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