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山寨联想笔记本电池

楼主(2024-01-14):
上文说到海鲜市场捡了台17年还挺贵的本子,结果发现后配的充电器是山寨的,欢迎移步查看并做重要指示。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2225-1-1.html

本子用着还不错,就是电池不耐用,显示还有70%寿命,通过联想软件查看电池信息是23年6月生产的,更觉得不对劲,于是拆开看看。
外面印着是两串7.68V9120mAh,撕开一个角不发现不对。里面的电芯上分明印着3815mah,两并也不过7600,看来显示70%的寿命是先天不足,还是准的。

接着撕,露出保护板。

标签的型号和容量是正确的,看来设计的时候是照着原厂,用的是BQ40方案,实际生产电芯缩水了。
热敏电阻用普通电阻替代,所以温度读取恒定24度,两颗通路MOS型号P0603,还以为是PMOS,查数据表才发现是内阻十几mr的NMOS。

BQ40Z695电源芯片,可能是整块电池最正经的部分。

想着拆都拆了,不换电芯用着也不踏实,本来还考虑BQ系列怕断电有锁,问就是玩大疆玩的额,这里吐槽下,大疆的电池太贵了,没啥技术含量单纯的上锁为了利润。
仔细想想都是山寨的怎么可能上锁给自己生产找事,于是就试验拆电池断电再接上,发现一切正常,就放心的去买电芯了。
过程无非就是扒干净,旧的拆下来新的焊上去,然后拿高温胶带缠一下。

用的电芯是LG的3.87/4.5V高压电芯,比原来的厚1mm,也能塞得下没干涉。

顺便把MOS换了下,手头只有DFN56的开关MOS,焊盘位置差不多,勉强能用,怎么也比之前的内阻低点,热敏电阻就先不管了。

装机,这个本子做工还是很不错的。

这里说一下为什么选了款看起来尺寸不太合适的电芯。有原装选原装,可是水太深,我这个电池表面上看还是原装的,里面是山寨。不选原装如果有可能全塞满肯定容量最大,除了容量还要考虑其他因素,特别这种大体积大容量的多是给充电宝用的廉价电芯,这样换上去除了容量其他亏大了。刚好找到LG的这款,5000的容量,3.87/4.5v的高电压,厚度也塞的下,显然是某款手机电芯,能被手机厂家接受,起码电芯的容量,密度,充放电能力,寿命等指标是有保证的,这也是为什么还有空隙,充到4.3V还能比原装的的容量大。
跑几个循环容量正确了,用了4颗19.5wh的电芯,照理说容量应该是78wh,显示72比原装68大了点。因为截至电压原来设置的4.3V改不了,4.5V的高压电芯充到4.3V这个容量也正常。
还可以安慰自己,这0.2V电压区间的容量不多,留点裕量对寿命和安全都更友好,不容易鼓包。

网友A:
还有好大的空间,咋不换大点的电池?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电池都是软包了啊

网友:
皮大馅小差一个电池的位置

网友B:
电池没有合适的吗

网友:
移动办公电池很重要,

网友:
看着还有空间,可以用更大的电池吧

网友:
这样操作也行?

网友:
还在使用圆柱电池,沉甸甸的挺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好大的空间,咋不换大点的电池?

怎么说呢,综合考虑选的这个。电芯水比较深,除了a级b级来路不明,这种大体积大容量的多是给充电宝用的廉价电芯,这样换上去除了容量其他亏大了。刚好找到LG的这款,5000的容量,3.87/4.5v的高电压,厚度尺寸显然是某款手机电芯,质量有保证。虽然空隙很多,充到4.3V已经比原来设计的容量大了,也算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没有合适的吗

原装的找不到,杂牌的不敢上,正好有一款lg的电芯,应该是某款手机用的,虽然没塞满已经比原装容量大了

网友:
电池软包,容易大肚子啊

网友:
外观看着可以  可惜了

网友:
这笔记本给电池留的空间好大啊

网友:
又有用不完的聚合物电池了,恭喜楼主

网友:
这样换了可以延长续航时间了。

网友:
换电芯不错,没有锁,这个电芯哪里买的,价格如何

网友:
没锁就是好产品

网友:
电芯还分手机 用和充电宝用吗?

网友:
厉害可以换电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