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烧水壶的加热管烧断路了

楼主(2024-01-14):
烧水壶地盘上的电热管断路了,不好换加热管,只能放弃。

网友:
嗯嗯,加热管断了就没用了。。。知道根音还是可以的

网友:
那断了,就可换新了。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这换不了了吧!

网友:
这种耦合器就不便宜

网友:
加热管坏了就没用了

网友:
这个一次性不维修

网友:
直接换个壶吧

网友:
扔掉,买新的。

网友:
换新正当时,终于可以入手新水壶了。

网友:
新年了水壶也换新的

网友:
发现,用旧的我都扔了,应该拆个线,发热盘啥的,都用得到是吧,

网友:
楼主这个照片拍的漂亮,有一种《布达佩斯大饭店》的感受

网友:
断了就换新的

网友:
这种就只能买新的了,没法换加热管。

网友:
这么新的的加热座,好像没有使用多久,怎么就会烧断了呢?

网友:
换金灶电磁炉烧水套装

网友:
干烧烧坏的?

网友:
前几天家里一个也是这样坏了   直接换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