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论坛首拆--垃圾站收来的中国移动定制版荣耀XD22 3000Mbps WI-FI 6 无线路由器

楼主(2024-01-14):
下午去垃圾站卖纸板,看到老板货架上有个WIFI6路由器,十块钱收了。
搜论坛没看到此款机器拆机帖,故拆机给大家看看,想挣点M币,希望各位看官不吝打赏。
没看到内存,估计是在撬不开的屏蔽罩里面。
图片上有文字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请问一下,这个机器有隐藏SSID的问题怎么破?

网友A:
赚到了,官价不便宜啊

网友B:
找固件刷机

网友C:
能用就赚到了

网友D:
机器不错,十块真是大赚啊

网友E:
价格超值,但是看到海思的就刷不了第三方固件,可玩性少了很多。

网友:
这路由5g没有信号放大器,估计5g信号不咋地。我现在用荣耀路由下X2增强版(信号还行没丢包)也叫边缘路由也没有npu

网友:
这无线路由器做工不错。

网友:
废品站怎么那么多宝

网友:
荣耀4路由运营商定制版

网友:
设置里找一找,应该能设置关闭隐藏SSID。

网友:
华为好像设置好了就没了,如果。能接入hilink的,在APP把智联关掉。公版的路由更奇葩,有三个SSID,一个隐藏的,一个hilink,一个主ssid。

顺便:求软件居然初始状态就支持k/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赚到了,官价不便宜啊

垃圾佬的快乐就在这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固件刷机

固件要么是荣耀官方公版的,要么就是鸿蒙的,功能和定制的都差不多,没OPENWRT这类第三方固件。

网友:
不是隐藏了,这是双频合一导致的,建议关掉,如果已经关掉了,建议wifi取不同的名,5g WiFi名称后面加个5g,这样就会分开了,
,这个功能会导致WiFi信号老是在5g和2.4g来回跳,有些跳到2.4g就跳不回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用就赚到了

用得上,只是我还没有支持WIFI6的手机,不知道是不是该换手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不错,十块真是大赚啊

大赚算不上,搜索看了一下,这货二手的也就八十左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价格超值,但是看到海思的就刷不了第三方固件,可玩性少了很多。

确实,固件有鸿蒙的,反正没第三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