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挂钟电池弹片断了

楼主(2024-01-14):
  这几天看见挂钟一天比一天慢太多了,拿电池来换没想到电池自己就会掉出来了,
来个正面照

背面断脚了

翻箱倒柜找到多年留下来的电池弹片

剪断准备焊接

像不像原厂的

插入电池试试

又可以正常工作了

把它挂起来  完

网友A:
不值得折腾
pdd直接买个表芯换上即可
推荐品牌,jiali,蜂鸟,霸王,太阳
价格从低到高,4元,6元,10元,15元左右

网友B:
有备件真好

网友C:
挂钟电池夹一般是先卡正极,然后再卡负极,如果先取正极很容易搞坏电池卡

网友:
有备件还是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钟电池夹一般是先卡正极,然后再卡负极,如果先取正极很容易搞坏电池卡 ...

是的,反向操作很难起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备件真好

自己也没想到还真有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值得折腾
pdd直接买个表芯换上即可
推荐品牌,jiali,蜂鸟,霸王,太阳

楼主是不花钱,你是花钱,性质完全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值得折腾
pdd直接买个表芯换上即可
推荐品牌,jiali,蜂鸟,霸王,太阳

  也不难,买一个要拆反而更麻烦吧

网友:
如果挂钟表芯走时准的话,值得维修。

网友:
居然有这种备件

网友:
这种有弹性的金属片比较难找。

网友:
这个也可以找一个垃圾的坏机芯拆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有备件真好

买个新的,拆下弹片,安装到旧的上面,成就感满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个新的,拆下弹片,安装到旧的上面,成就感满满

折腾是理所当然的。

网友:
这种备件也有厉害了,我一般换成弹簧。

网友:
生命的意义在于折腾

网友:
正好换个鈡,你又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