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元谷s500第2盘写入卡

楼主(2024-01-14):
手里有几个硬盘,当初就像简单弄个硬盘盒读一下,对元谷的东西印象挺好,就买来两个s500,二手的,当时觉得这玩意应该买啥问题,后来使用也还可以,最近遇到了个问题,就是这个双盘位的第二盘位,读取没啥事,写入的话,有时就会遇到问题,复制一半就卡那了,有啥特殊原因吗?换硬盘都这样。

网友A:
元谷的东西就是贵,第一个和第二个移动硬盘盒都是元谷,当时其它的牌子50-100,元谷就200起步,幸好是单位的东西,不是个人掏钱。

网友:
没有硬盘座方便

网友:
会不会是供电不足?

网友B:
看下电源是多少A的,换个电流大点的电源试试。

网友C:
单挂一个硬盘呢!

网友:
元谷的这个还是很贵的么,写入卡读取没问题的话,我有块硬盘有时候也会这样,如果硬盘没问题那估计是那个盘位的供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谷的东西就是贵,第一个和第二个移动硬盘盒都是元谷,当时其它的牌子50-100,元谷就200起步,幸好是单位 ...

确实贵,不过实在不知道别的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电源是多少A的,换个电流大点的电源试试。

单独一个盘,放第一盘位,就可以正常用,单独第二盘位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挂一个硬盘呢!

单独一个盘,放第一盘位,就可以正常用,单独第二盘位也不行。感觉不像是电的事

网友D:
检测电压是否不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测电压是否不稳

一个盘,第二盘位换第一盘位,就好了,会不会是第二盘位的电压问题?能查到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测电压是否不稳

换盘试试,2t和4t的存一个大文件就卡死,500g的短时间写入可以,时间稍微长点儿,半小时以上,一会儿就卡死,硬盘盒就不认了,等一会儿自己又连回来,也还是第二盘位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测电压是否不稳

一般怎么监测电压?

网友(2024-11-27):
买了两个?厉害啊!

网友E:
我也想搞一个这款二手的,你多钱买的呢?

楼主(2025-02-11):
引用 网友E:
我也想搞一个这款二手的,你多钱买的呢?

买的二手空盒子,赔了,别买了,不好找,还不一定有没有暗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