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华硕P1440U到底支持不支持NVME?

楼主(2024-01-14):
先来一些笔记本的基本参数介绍

笔记本参数是I3处理器,8代。按道理6代以后笔记本都会适配NVME协议的M2,但是这个电脑带过来是一块B&M双key的SSD。这个很奇怪啊。
再看上图,介绍的是1个内存位,支持最大16G,但是我这电脑就插了一条4G内存,为什么显示为8G?那么,

这个多出来的4G内存是怎么回事?

楼主:
这论坛改版以后,发个图片太费劲。
我来说说关于M2固态硬盘接口的key,看图

在市面上能买到的ssd中,绝大多数b&m key的ssd都是不支持nvme协议的,只支持sata协议,所有m key的ssd都支持nvme协议,而我的电脑,正好是Bkey的接口,pcie3.0的固态,能够插进去。按道理,天生他就应该支持NVME协议,而不是只支持sata协议(至于b key的ssd,现在已经被淘汰,这里不讨论)
绝大多数b&m key的ssd都是不支持nvme协议的,只支持sata协议
随着技术的进步,这样的ssd会越来越少.所以我们在购买ssd的时候,绝大多数b&m key都是支持sata协议,而不支持nvme的。
总结一下,我们有两种方法判断一个ssd是否支持nvme协议
第一种最直接的方法,就是直接看ssd上有没有写nvme,写了就是支持的,没写就是不支持。这样就不用管ssd是什么接口的了。
第二种,观察ssd的接口,我们我们拿到一个m key的ssd,就可以直接判定它是支持nvme的,拿到一个b&m key的ssd则无法判定,我只能说绝大多数b&m key都是不支持nvme协议的(支持sata协议)。

楼主:
从楼上可以看到,nvme的固态,能够完美插进去,按照电脑的防呆设计原则,它不支持的东西,会尽可能避免你能插进去。能插进去,就存在能适配的可能,是不是这个道理?
但是,但是,但是,换上这个固态后,电脑无法启动了,bios设置里也看不到这块盘,说明要么不支持nvme协议,要么没有白名单,或者是电脑应尽支持,bios软件设定不支持。
我又换回原来的盘,开机准备更新一下驱动,没想到更令我诧异的事情来了,官网关于P1440U驱动这一页竟然是打不开的,这到底是为什么?

楼主:
华硕官网驱动页面已经可以打开了,也更新了BIOS驱动,但是还是不行,又下载了用户手册,用户手册直接说明不支持 M2 PCle SSD 固态硬盘,唉,可惜了,看来想升级到支持PCle SSD得走非官方途径了。但是这个笔记本在除了政府和央企配的,还真没见市面上卖出几台,市面上资源不太多,我有没有这个能力自行修改BIOS驱动,这个事情只能暂时这样了。

网友:
?是不是板载了4G内存

网友A:
有接口还要驱动支持才行,有接口还要驱动支持才行,有接口还要驱动支持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接口还要驱动支持才行,有接口还要驱动支持才行,有接口还要驱动支持才行, ...

我不是准备到华硕官网下载相关驱动吗,问题关于这个笔记本的驱动页面是打不开的,挺奇怪啊

网友B:
拆开来看,主板上还有板载的4g内存

网友C:
这个接口是不是只支持M.2 PCI-E协议,不支持NVme协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开来看,主板上还有板载的4g内存

拆了,2个2G板载内存颗粒。这个介绍挺好玩,没介绍板载内存的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接口是不是只支持M.2 PCI-E协议,不支持NVme协议呢

M.2 PCI-E协议和NVme协议一回事儿,现在只是支持sata,不支持NVME

网友:
这个系列本来就不支持NVME的,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