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使用内阻仪测试铅酸电瓶时阻值时高时低是什么回事?

楼主(2024-01-14):
是接触不好吗?

楼主:
买了你们说的那个内阻仪表头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page=2#pid15794036

楼主:
你们记着给这玩意贴一个膜,保护一下这个塑料的显示屏外壳,不然时间长了会刮花,就恢复不了了,膜磨花了可以换

楼主:
没开尔文测试夹,不过我把两组测量线每组的两根电线直接用螺丝压接在电瓶端子上了,我的电瓶是拧螺丝式的端子

网友A:
接触电阻不一样测出来的数值也会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触电阻不一样测出来的数值也会不一样

别是表头有问题就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开尔文测试夹,不过我把两组测量线每组的两根电线直接用螺丝压接在电瓶端子上了,我的电瓶是拧螺丝式的端 ...

接触电阻每次有变化。可以每组的两根线先焊接到一个铜垫片上,铜垫片再接电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触电阻每次有变化。可以每组的两根线先焊接到一个铜垫片上,铜垫片再接电瓶试试 ...

我是每组的两条线直接焊接到了一个镀锡的铜鼻子上,铜鼻子用螺丝拧入电瓶端子的洞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每组的两条线直接焊接到了一个镀锡的铜鼻子上,铜鼻子用螺丝拧入电瓶端子的洞里 ...

请问测的是汽车的电瓶吗?有没有断开电瓶与汽车连接?没断开会有干扰的。
另外,断开之前最好找4S问一下,断开有什么影响,有些车子断开了之后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