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维修90w的小米充电器!

楼主(2024-01-14):
5块钱捡的,拿回来一时试没有输出,就尝试修一下,主滤波电容鼓包,保险丝炸了,整流桥击穿,换了三个元件就好了!

网友:
超压造成的?

网友:
楼主好技术,手到病除。

网友:
肯定是长时间插电,电容失效,炸

网友:
外壳拆成这样还能用?

网友:
黑金刚炸了的很少见应该是超压了滴了东啊

网友:
赌运系列  5元不贵

网友:
图片有点少呀

网友:
正品小米充电器做工看着不错,无损开壳有难度。

网友:
妙手回春啊

网友:
手艺好,赚大了

网友:
这个电源应该带功率因数校正功能吧,主滤波电容耐压420V应该是不够用的。因此被击穿了。

网友:
滤波电容容量真大,耐压值不常见

网友:
这个电容就是个薄弱环节。

网友:
捡漏了字数

网友A:
也是高手,发现家里没有限流的设备,高压修好后,上电,我都有心理阴影,经常换几个件,上电还是炸,高压的不爱修了

网友:
好技术,手到病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高手,发现家里没有限流的设备,高压修好后,上电,我都有心理阴影,经常换几个件,上电还是炸 ...

串灯泡啊

网友:
这个就是因为电容击穿造成的损坏,这种漏不太好捡,功率管坏掉维修成本就高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大牌的充电器居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