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RT-AX56U V2顶不住了,大概连接10台电脑10台手机

楼主(2024-01-14):
办公室临时用用这个无线路由器,开始好好的,最近动不动有些电脑就识别不到网络。
然后,重启一下路由器,就有网了。。。是不是这个路由器顶不住了?

路由器出来之后,接1个16口交换机,大概连接10台电脑10台手机。
如果顶不住,我在考虑局域网里面放一个winserver系统,搞个双网卡,启动DHCP服务,是不是就可以带动这么多设备了?

网友A:
路由长时间使用,散热不好,查一下电容,没问题的话,加个风扇来散热,估计可能会好一点点

网友:
华硕的低端货硬件配置就是个入门级,你干嘛拿来当企业级用明显的带不动啊

网友:
20来个终端,不至于带不动,估计是路由器故障

网友B:
就20台设备,不应该带不动,没网络可能是IP冲突或设置问题

网友C:
这应是硬件或软件问题,,耗尽内存?,进系统看看,,,硬件16V100UF的改下应会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长时间使用,散热不好,查一下电容,没问题的话,加个风扇来散热,估计可能会好一点点 ...

摸了摸,也不烫……反正每次重启也就好了,奇了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20台设备,不应该带不动,没网络可能是IP冲突或设置问题

都是自动获取模式,也很少插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应是硬件或软件问题,,耗尽内存?,进系统看看,,,硬件16V100UF的改下应会更稳定, ...

后台账号密码不知道,进不去,不知道谁改了

网友D:
先要找到问题是不是华硕路由引起的,很多时候也是一个局域网下多dhcp造成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台账号密码不知道,进不去,不知道谁改了

进系统,升级到最新固件,,,

我的加了个16V1000UF,改那天线,,天线太。。。。四根应都是2DBI的,,还不如内置美观

网友:
不至于吧,加个风扇试试

网友:
20台设备还不至于带不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要找到问题是不是华硕路由引起的,很多时候也是一个局域网下多dhcp造成

多DHCP这个有点难找了。。。

网友:
淘宝买个正版的ROS硬路由 7*24*365全天不休都行

网友:
dhcp的租约时间看看是不是过于长了默认.

楼主:
换了华为那个Q6E路由后,网速飞起~~~~母鸡已上线,子鸡还没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