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一路继电器控制模块狂烧7805

楼主(2024-01-14):
卖家详情页标注输入6-30伏,做测试的时候我用24.5伏350毫安电源测试一切正常,信以为卖家标注输入6-30伏不假,但用在工程车上的时候,输入电压在25-28伏之间徘徊,25伏时就烧7805管,空载状态接上就烧,以为工人接错了正负极,第二个继续烧,就让他停止了,在家里测试24.5伏正常,用可调电源调到25伏时7805也冒烟了,不信邪用第二个结果可想而知,

这个板子再24伏电源输入时,待机电流30毫安,

继电器吸合电流100毫安左右

熄屏状态3毫安

,目前这个设备需要好几台这类板子,以前用的是这款,二次降压的,价格相比这个高了两倍,

寻思输入都是6-30伏,功能现在的板子就够用,钱不好赚能省则省原则,就买了现在的板子,结果装机趴趴打脸,目前形式是第一版电路板发顺丰航空,但我怕后天到不了,不能交工。现在应急的办法就是如何降低到电路板电压,两个办法,一是串七个二极管把电压降4伏多给设备用,第二是串10欧姆电阻分压,不过发现分压时7805端输入电压还是27伏多,但板子可以正常运行,不确定寿命?
希望坛友不吝赐教,看看是否有其他应急办法?
抱拳了!
卖家客服回复!

我现在输入端并了一个100v47uf电容,输入电压29伏,设备目前可以正常运行,先就这样?还是串7个二极管降压用?

七个1n4007二极管,昨晚电路板设置吸合10秒断开20秒循环,运行一晚上没有问题,当然这都是应急办法,第一版电路板已经在飞机上运过来,希望赶得上

网友A:
模块卖家说最高30v,最好别真的上30v,容易出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再一个7805的歪货也不少,有时候拆机件也许更靠谱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块卖家说最高30v,最好别真的上30v,容易出问题,以前我也遇到过。再一个7805的歪货也不少,有时候拆机件 ...

第一款用了几十个没遇到质量问题,就换了他家第二款,结果做了几十个,刚开始装配就出问题了,中午又买了几十个第一款,要他发顺丰航空,怕赶不上交工,第二款还要用,只能降压试试

网友B:
只能7805之前接一个7812和电容防倒灌二极管,三端稳压差压不能太大。

网友C:
7805是线性降压模块,25V到5V,电压差太大了。
看板子上有个m口供电,拆掉7805,直接从这里引入5V试试

网友D:
是不是7805质量不好?现在的有些产品质量是不达标的,你换个正常的7805上去试试,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7805之前接一个7812和电容防倒灌二极管,三端稳压差压不能太大。

7812只有两个大块封装的,其他都是最小和三极管类似的封装,怕不能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05是线性降压模块,25V到5V,电压差太大了。
看板子上有个m口供电,拆掉7805,直接从这里引入5V试试 ...

被卖家忽悠了,谁知道24.5没事+,25多一点就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7805是线性降压模块,25V到5V,电压差太大了。
看板子上有个m口供电,拆掉7805,直接从这里引入5V试试 ...

设备用,只能提供 25-28伏电压,工程柴油车用

网友E:
7812用25V输入都烫得飘起来,7805更别说了。典型压差不要大于5V.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7805质量不好?现在的有些产品质量是不达标的,你换个正常的7805上去试试,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 ...

手里只有to-92封装7805,估计还不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7812用25V输入都烫得飘起来,7805更别说了。典型压差不要大于5V.

24.5伏没事,以为25-28也没事,要不人家也不会标注6-30度,结果吃亏咯

网友:
加DCDC

把30V降一半降到15V左右再用7805

网友:
这么大压差不应该选择用7805这种线性的,要选DC-DC的。尤其是车上电压不稳定的情况下,更应该选择宽输入的。不说85V90V了,至少要36V以上,并且你这个继电器控制的还是电机,还是共电源。烧是正常,不烧是奇迹。

网友:
非要用这个模块就在前面加一级预稳压,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一个稳压管就能实现。

网友:
质量好的7805最大电压有36V的。

网友:
现在元件质量好多不过关,我用431做一电路也是这样,电压低点没事,高一点就烧,离规格书上的电压差多了。

串个12-18V的稳压管吧,这样最省,省事省钱。

网友:
压差大老实DCDC

网友:
工作电流不大,串电阻吧这样省事

网友:
压差太大了,7805要长期用的话,输入电压不要超过20伏,而且如果不装散热器其输出电流不能超过标称值的百分之八十。呵,我这也只是经验之谈,算不得数,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