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电瓶检测仪,微农二代JF-T-02A

楼主(2024-01-14):
之前搜电瓶检测仪拆机,几乎没有资料。最近买了一个,到手拆。
做工还可以,电路板挺工整的,芯片没有打磨。
实际使用,反复多次测量,值误差极小甚至完全一样(断开重新夹上再测)

楼主:
继续上图,实际测量图

网友:
有这个可以去开店了,看着不错

网友A:
唬不住人呢,4S店的设备看着专业多了。

网友:
芯片还是挺多的,不知道是否真的有用,感谢分享

网友B:
看着还挺高级的

网友:
不是交流法?可惜只能测量电瓶内阻

网友C:
没什么用处,铅酸真没法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用处,铅酸真没法测

可以测大概老化情况,我是看了视频资料,才买的。
当内阻变大,放电量变小时,就考虑替换电瓶了,避免半路打不着火。
还有,我上面的图片,我是加了法拉电容的。没加之前,电池放电量是380多A,加了后,500多A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着还挺高级的

也是,拆开看,没想到用料还行。反正我反复测同一个电瓶,数值稳定,感觉不像快乐表。
晚点找找同事的车,不同电瓶也测测看,到时再贴多几张图

网友:
4线还可以  我一直以为它是两线的  直流对不同容量不是很准

网友:
只能测内阻和电压?

网友D:
看着是四线,使用时是两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唬不住人呢,4S店的设备看着专业多了。

一样,都是开尔文测试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用处,铅酸真没法测

可以估算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着是四线,使用时是两线的?

夹子也是4线的,它在夹头那里有隔离。原配夹子有时不好夹,我已自己换了一对夹子,更好夹那种

网友:
现在有与以前的放电叉都不一样了!

网友E:
这个测量没啥用,我的电瓶维修店测量不行了,要换,我没有换,结果用了好几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测量没啥用,我的电瓶维修店测量不行了,要换,我没有换,结果用了好几年 ...

是同一个牌子吗?有些牌子是无法测电动车20安时电瓶的,测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