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损坏蓝牙无线定时器

楼主(2024-01-14):
蓝牙无线定时器故障无法工作电源指示灯不亮,检查发现安规电容鼓包损坏,电路板发热变色,手中暂时无电容更换

网友:
电容竟然这样损坏

网友A:
安规电容在此应该是供电用的,可以找个同规格的CBB电容替换也可。

网友:
这电容好找

网友:
还有这样坏的?

网友:
电容质量有待提高!

网友:
找个同规格的电容替换就行。

网友:
这个应该是阻容供电用的,用一个0.68的CBB代换就可以

网友:
天线的设计才是高级人才,一直搞不懂这些印刷天线的原理

网友:
换一个电容

网友:
0.68uf安规电容,淘宝买几个试试

网友:
这种不带wifi,用专门软件控制的。给人感觉更安全点,就是出厂没有密码印在外壳上么?
或者按动按钮,通电几分钟内才能连接。。。那别人不会改你的设置么?

网友:
安规电容也能这样坏法,少见

网友:
安规电容 超压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规电容在此应该是供电用的,可以找个同规格的CBB电容替换也可。

主要是修好也不知放在那里用好

网友:
这个设计有点不太好,蓝牙芯片是便宜了,却加了个独立的时钟芯片,不如直接用蓝牙芯片

网友(2025-03-02):
功率用大了?安规见过鼓包的,没见过这么坏的。。

网友:
继电器那么大个,好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