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给UT136B+使用锂锰电池

楼主(2024-01-14):
前不久看有坛友发碱性电池漏到了万用表里。电池漏液的确是个很头疼的问题。我这个UT136B+里面并没有电源管理芯片,在供电电压超过3.4v时会影响精度。因此全新的Li/FeS或刚充满的磷酸铁锂电池并不适合,要先消耗一下,不是很方便。我一般更喜欢用一节Li/MnO2电池,新电池电压约3.2v,使用时耗电2-3mA,一节可以用1000h。我使用程度很轻,一节可以用好多年,也不用担心漏液。
最好的习惯还是如果长期不用要把电池取出。

网友A:
用金霸王的碱性电池还没试过漏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金霸王的碱性电池还没试过漏液。

金霸王也很容易漏

网友:
金霸王漏得一塌糊涂。
我也是9V方块电池更换成CRV9 锂锰电池。

网友:
M118网红表,电池漏液了,洗了几次电阻档也回不到OL,漏液太可怕了。。。曾经一个定时器插座,漏液整个板子全报废。

网友:
同款万用表,回老家顺带检查检查,放了一年了看坏了没

网友B:
这种14500的锂锰电池有性价比高的推荐一下呗。目前常见的只有水表电池,大约7元一只,且是14505的平头电池。

网友C:
我的表是9V的,用不上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表是9V的,用不上呀。

9v的,有点贵

网友D:
Li/MnO2锂锰电池型号就是CR6L?

电池容量和体积分别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Li/MnO2锂锰电池型号就是CR6L?

电池容量和体积分别多少?

不同厂家型号不一样,大部分是叫cr14500/cr14505。容量图上不是有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同厂家型号不一样,大部分是叫cr14500。容量图上不是有吗

容量图上不是有吗

我又看了两遍,还是没找到。

网友E:
锂电改下充电模块,充到4.1v左右,加个普通0.7压降的二极管直接用,我是这么用的,简单省事,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F:
一次性锂电池

楼主这个价格多少,性价比怎么样

网友:
用锂电池还是比较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容量图上不是有吗

红圈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次性锂电池

楼主这个价格多少,性价比怎么样

看到价格合适的就多买几节,我这个2元,性价比和碱性电池差不多。1Ah/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14500的锂锰电池有性价比高的推荐一下呗。目前常见的只有水表电池,大约7元一只,且是14505的平头电池 ...

CR14505一样用啊,有啥用啥,不挑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改下充电模块,充到4.1v左右,加个普通0.7压降的二极管直接用,我是这么用的,简单省事,不用那么麻烦 ...

不喜欢充电的。要用充电的还不如磷酸铁锂省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价格合适的就多买几节,我这个2元,性价比和碱性电池差不多。1Ah/元

方便PM个购买链接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