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所谓通用的 第三方的笔记本电池的保护板,您知道有电路图吗?原理图

楼主(2024-01-14):
所谓通用的 第三方的笔记本电池的保护板,您知道有电路图吗?原理图??

比如惠普,DELL,,联想什么的。。。

网友:
还有加密芯片呢。

楼主:
通用的

其实就是两并 三串,,3A保护板。。。

很简单的

网友:
应该笔记本主板上的CE芯片要读电池上的数据

楼主:
通用的没有什么加密的,但有电量统计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通用的

其实就是两并 三串,,3A保护板。。。

能分享一下方案吗?两台笔记本电池报废了,一直没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