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推荐个软件gnirehtet,可以让手机用USB线通过电脑上网

楼主(2024-01-15):
网上介绍很多,自己搜下教程就是了,使用简单。注意一点,别用WIN11,另外adb版本不能太旧,否则可能会出现打不开客户端的提示

试了下挺好用的,不用担心设备太多干扰无线了,貌似多个设备也可以同时用,还没仔细测试,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试试,搭配scrcpy简直是多开利器啊

楼主:
软件在github上开源的,要下直接去那边下就行了

网友:
这个挺好,回头试试。

网友A:
这个一般用不着啊,直接开热点也能用

网友B:
手机插个USB线到电脑再上网,手机的便利性堪忧啊。反过来,台式电脑通过USB线接手机用流量上网还有点用,曾经见过。

网友C:
网址起码要给个吧?

网友D:
手机通过电脑去连网?用处不大,但还是有点用的。比如某些公司的WIFI是不给员工连的,或者员工不想直接连WIFI。本身流量也不多。通过连电脑上网,可以绕开公司的管理。

电脑连USB通过手机上网,走手机流量,都不需要软件。安卓手机的共享网络的设置页面里就有通过USB连接网络的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手机通过电脑去连网?用处不大,但还是有点用的。比如某些公司的WIFI是不给员工连的,或者员工不想直接连WI ...

有没有用要看个人,老手机wifi坏了也能利用上,主要还是挂机方便,省的无线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址起码要给个吧?

都说了github上开源了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插个USB线到电脑再上网,手机的便利性堪忧啊。反过来,台式电脑通过USB线接手机用流量上网还有点用,曾 ...

还是那句话,有没有人看个人,对我来说那是相当的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用不着啊,直接开热点也能用

这是手机连电脑上网,不是电脑连手机上网,不一样的,不过看个人需求吧,很多小众的东西本来用的人就少

网友:
还是有用的,我这里不让用WiFi,手机信号也不好,就能用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