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67AC+9EFL为什么量产都过了 电脑没有显示容量(已解决)

楼主(2024-01-15):
请问各位大神3267AC+9EFL,为什么量产都过了,之后插到电脑显示没有容量呢??有没有专用量产工具,帮帮我??

量产成功后,里面没有东西,但是可用只有18G??

补充一下,默认已贴了SB8.
有没有量产工具啊??

处理好了,是固件问题,已经成功量产了.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sRw4_zuSak26QgJXP_qzQ
提取码:090m

之前论坛的一个大佬分享的,这个版本里面的3267AC有这个参数,你试一下吧!我找了一个小时都找不到他的贴,上一个我的网盘链接,
在此感谢那个分享大佬

网友:
不懂,量产后会自动拷贝东西?

网友:
昨晚回帖不成功,这个老版本里面有你的颗粒数据,你可以试试,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sRw4_zuSak26QgJXP_qzQ
提取码:090m

楼主:
不行,没ID,这两个版本我都用过!添加了ID量产就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考此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6565-1-1.html

对,就是这个贴,用这个大佬的工具开了好多个其他工具开不了的颗粒,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此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6565-1-1.html

情况不一样,可以是固件问题

楼主:
搞好了!!!固件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搞好了!!!固件问题!

为了知道问题,我咸鱼上拍了4个颗粒回来只是还没有到,你用的是哪个版本搞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知道问题,我咸鱼上拍了4个颗粒回来只是还没有到,你用的是哪个版本搞好的? ...

商家给我的,只知道是sm32Xtest_V67-4,版本是v2.5.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