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V14-IWL笔记本摔后不开机-内存条插槽通病的维修

楼主(2024-01-15):
辽宁美女的联想V14笔记本,说是在桌子上掉地上了,就不开机了,去年10月说要快递给我修,结果到今年1月份才寄过来

收到后检测确实开不了机,电源灯一闪一闪的,CPU风扇转几下就停了

拆后盖,用的高级体感螺丝刀

里面挺干净的,用万能表测试了各路电压输出的在线阻值都正常

因是摔地上后产生不开机,肯定是某些位置摔开路了,比如CPU等

在显微镜下检查,发现内存插槽两排PIN脚,有部分PIN有异常,象是锡未熔化松香未挥发,用镊子触碰针脚是动的,证明已经虚焊了

加阿尔法焊油用JBC烙铁焊接好虚焊的PIN脚

焊后清洗过的样子

装回内存条,按开机键,O啦,开机进系统了

不幸的是测试键盘有问题,好几个键无作用,去年掉地上前肯定是好的,估计是放了几个月可能受潮损坏

买回新键盘,准备换

原来用的是机械硬盘,美女要换固态硬盘提升速度

此键盘是热熔焊接的,拆装很费时且很麻烦

装好新键盘后测试各个按键均正常

完美修复摔后不开机

修好后网上查了下,说联想这系列机型内存条插槽位置有通病-虚焊,联想的品控看来真不好,这么致命的缺陷都没被SMT QC检查出来,肉眼可见啊!

修好后肯定是有鸡腿吃的喽!!
END

网友:
厉害,维修达人,虚悍故障是比较难查的。看来这品牌也堪忧啊

网友:
电脑没有使用痕迹,

网友:
品控堪忧

网友:
内存插槽引脚都能虚焊 够联想的

网友:
是不是联想专用的低熔点焊锡惹的祸

网友:
联想现在用的低温锡,虚焊是大概率的事情

网友A:
老板不但修手机,还修电脑,嗯,替换的固态硬盘的品牌不错,对吧?

网友:
手艺顶呱呱

网友:
2345可以卸载了。

网友:
一直对美帝良心想没什么好感,但觉得其产品质量还算过得去,现在看来联想现在连产品质量都不放在心上了,估计是光顾着收割了

网友:
这大品牌也开始玩套路了啊!!还有品控吗?

网友:
不远千里送修电脑,修的是情怀!

网友:
这种键盘就是坑爹玩意。一般不建议更换,还不如外置键盘的好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机器进水严重 只能当料板用

网友:
估计还是跟联想低温锡有关, 内存插槽时间久了低温锡变质发脆, 摔了就会脱, 难说cpu和显卡有没有虚汗, 最好烤机一阵子

网友:
貌似联想现在用低温焊锡来狠狠收割一波。

网友:
从此 hp 联想均不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板不但修手机,还修电脑,嗯,替换的固态硬盘的品牌不错,对吧?

当然不错,你要不要来一个